[电脑] 全网首拆~多彩M627无线鼠标,处理滚轮乱窜问题

楼主(2020-06-05):
买来用了大半年,开始滚轮上下乱窜,拆开看看,实在不行换个编码器。

拆下附件

拆下脚垫后面4颗螺丝就能直接打开

主板全貌,左右键微动白点欧姆龙,编码器是14mm的TTC,带USB-C的有线接口,传感器原相PMW3389,主控上海博通BK2535,带2.4G无线

左右键微动型号

编码器,容易出毛病,好像是通病

副板用FFC排线和主板连接,侧键是凯华白点

电池500mah,续航很一般

装上副板,用酒精蹭一蹭编码器,装回去,暂时是没毛病了,凑合着用吧。

网友:
编码器真的是这样的通病,擦一擦,弄一弄,就好了,过段时间,问题继续

网友:
同款。续航太短了,给改了个800mA的锂电。有空上图。

网友:
这鼠标比山货强多了

网友A:
这电池怎么看着有点鼓包了

网友:
上次回收站看到网吧淘汰许多键鼠,,键盘很脏是机械式的,,鼠标一大堆几十个很新,,,不过都是国产低端,,1元1个随便拿了二个拆着玩吧,,,一会儿上图片,,,手机没在手边

网友:
拆机工具准备,待杀小老鼠

网友B:
其实内部还可以,不是那么山寨的,凯华微动,
usb线材差了点,,编码轮这样设计第一次见,外壳是ABS,只是拆多了好鼠标,这个就不见奇了,

网友:
上盖有个DPI三段调节,还有配重,刚网上查了三十多的国产鼠能做成这样其实不错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c口就觉得这东西很高端

网友C:
那用这么麻烦,直接滴75酒精进去编码器的缝隙,稍微转几转,用风筒吹干,就行了。上周逛摊,在地上白捡了一个这种无线鼠标就是这样操作,最搞笑的是 电池盖、接收头 一应俱全,就是有点 单击 变 双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怎么看着有点鼓包了

好像还真有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平常一直插着USB线用,可能稍微有些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内部还可以,不是那么山寨的,凯华微动,
usb线材差了点,,编码轮这样设计第一次见,外壳是ABS,只是 ...

一块钱一个血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用这么麻烦,直接滴75酒精进去编码器的缝隙,稍微转几转,用风筒吹干,就行了。上周逛摊,在地上白捡了一 ...

等下回要是再坏了就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等下回要是再坏了就试试

就是用得不太顺,用久了会出现指针暂停 现象,有时会定在那里不动,要敲一敲。换过新电池,也如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得不太顺,用久了会出现指针暂停 现象,有时会定在那里不动,要敲一敲。换过新电池,也如是。 ...

搞不好之前被摔过,里面的接插件接触不良或者哪儿脱焊了。

网友:
楼主辛苦!可以试下,谢谢

网友:
用WD40一喷就好用。

网友(2021-03-28):
也该给我的鼠标换个电池了

网友(2021-06-02):
换个ttc金轮爽的飞起,现在有点想给我的627用电钻开孔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