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求助,HTHA16S4B2-5颗粒具体型号

楼主(2020-06-05):
Marvell主控板上的闪存颗粒,请教具体型号

网友:
后打标查不到的,随便上个主控看闪存id

网友:
HTHA16S4B2-5=H27QFG8PEM5R     AD,3A,18,A3,61,25   16nm  2D-TLC   64GB   可以贴2258xt主控板。

网友:
这个标不是海力士就是三星 不过三星的极少 基本都是海力士的多

楼主:
谢谢,我来试试看

楼主:
上 is917的板子,能读出ID,但显示不支持,不能开卡

楼主:
那个主控可以支持开U盘

网友:
2256和2258都可以

网友:
直接开成不成看你功力了

楼主(2020-07-29):
成功开卡,搞定了

网友(2020-10-01):
引用 楼主:
成功开卡,搞定了

大神求包

网友(2022-09-07):
请问你是用什么开卡软件的,我也需要,麻烦你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功开卡,搞定了

marvell 主控开卡?

网友(2024-10-12):
同问这个颗粒的品牌

网友(2025-07-10):
这个颗粒是几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