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了个风扇,轴承油干的风扇

楼主(2020-06-05):
轴颈用打磨机磨几道油槽,再加黄油应该耐用些。

网友:
黄油不行吧,还是加机油吧

网友:
这样弄黄油干的更快

网友:
据说用进口的锂基油

网友A:
这样,油毡不会更容易被磨损掉?
黄油还是算了,电机更容易发热,还是老实每年打理一下更好。
我现在直接缝纫机油,一年一次本来就拆了收起来了,再加个油觉得还可以,不算太麻烦。

网友:
摩托车的齿轮油比较合适,那种高转速的润滑油用于低转速设备上完全没问题,我已经用十年时间来验证了。

网友:
把轴磨槽不太好吧

网友:
换了才是王道,以前也有一个,开始2年加一次油,后来1年,再后来半年 ,越来越短,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油毡不会更容易被磨损掉?
黄油还是算了,电机更容易发热,还是老实每年打理一下更好。
我现在直接缝 ...

衣机车有不能用。油要求耐高温,最好用白油。
我用汽车发动机油。三年加一次。

网友:
液态油好。机油浸毛毡。脂不行。

网友:
换滚珠轴承的电机才有用,一劳永毅,这个加油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加上点汽车用的全合成机油,很耐用的,几乎可以一劳永逸。缝纫机油干的太快,黄油就更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