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没忍住撸的Led改装条,想这样使用

楼主(2020-06-05):
前几天优惠购推的,优惠券加上红包2.25到手。
刚收到的,长度52CM每根12W,三根36W。实测27W 75%很不错了。
因为太便宜买的,还真没想好用在哪。

突然想到这样用,给T8  led一体化灯管做备用。
这是现在用的T8 led一体化灯管。60CM的。

拆开一头看看

将来里面的灯板坏了可以替换。

还不知道怎么配一根12W的驱动,听听各位的意见。

网友A:
这个T8真够薄的,薄如纸,以后再有人说中国和金属加工不行我和他急,这么薄的铝铂得多高的加工工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T8真够薄的,薄如纸,以后再有人说中国和金属加工不行我和他急,这么薄的铝铂得多高的加工工艺啊:lol ...

我都怀疑那是不是铝,有可能是铁皮

网友:
能把型材做这么薄也是技术

网友:
你看看灯板的驱动外壳上,上边是不是有个驱动范围,一般这种横流驱动都是宽功率范围的,如果12W在那个范围以内,拆下一根灯条,有两个接头,一头接电源输出,另一头接红圈里拔下来的短路跳线,就能正常用了,如果不在功率范围,就不能那么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T8真够薄的,薄如纸,以后再有人说中国和金属加工不行我和他急,这么薄的铝铂得多高的加工工艺啊:lol ...

国产技术储备还是很雄厚的,这还没用上易拉罐工艺呢

网友:
我都改成锂电升压的橱柜灯了,配合把手触摸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