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式雪花电扇怎么拆扇叶

楼主(2020-06-05):
电风扇摔了一下后,发现扇叶侧面的那个顶丝一直磨着外面的铁,一开始磨的转不了,顶丝只露出来一点点,几乎完全被铁和包裹铁的后网罩塑料螺母挡住了,根本没办法拆下来  这个正常吗  是把扇叶整体摔得靠里面了吗还是其他问题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前方“黑洞洞”的!

网友B:
想办法敲出来
那个塑料螺母松开看看能不能松动那个顶丝,然后再敲应该很轻松。

网友:
前面有个罩,拆了才能拆风扇

网友:
30W像素的手机拍的?

网友C:
照片拍的啥都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办法敲出来
那个塑料螺母松开看看能不能松动那个顶丝,然后再敲应该很轻松。 ...

那个塑料螺母我已经摘下来过了,但是那个塑料螺母是拧在一个铁圈(叫轴套还是啥)上的,摘下来塑料螺母的效果就是把塑料换成了铁,所以还是没办法拧顶丝  顶丝一直磨着的就是那个铁圈,不过有塑料螺母挡着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拍的啥都看不出来!

那个轴中间靠近塑料螺母的那个小黑点就是顶丝,其实有没有图都无所谓的

楼主:
塑料环里面的黑色的就是那个铁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塑料环里面的黑色的就是那个铁圈

既然是被撞进去的,那么也能弄出来,就是用2个一字螺丝刀从两边对着电机轴,插进带顶丝的扇叶柱体与大塑料螺母之间,同时加力向外撬动,等扇叶撬出来了,就可以退出顶丝,拿下扇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前方“黑洞洞”的!

嗯,定是那贼巢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被撞进去的,那么也能弄出来,就是用2个一字螺丝刀从两边对着电机轴,插进带顶丝的扇叶柱体与大塑 ...

好的  不过撞进去是我猜的,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螺丝本来就是这样  谢谢啦 我试一试往出撬

楼主:
我查了查感觉这个也有可能是轴承偏心,如果轴承偏心要从后面拆吗

楼主: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轴承偏心或者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
完全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