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设计制作一个支持13种快冲协议的多口USB充电器

楼主(2020-06-05):
8口USB多协议桌面充电器,支持级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57

直流12-24V供电,支持车载使用,我在家是用的笔记本电源19V供电,在公司是从台式机电源上接了一个12V出来供电
选的芯片是车充的芯片,IP6518,后来出了IP6528,IP6538,做的时候是2018年,IP6518已经是最新的了,淘宝上都要6元多一颗
智融当时也有同类的芯片,功率最大支持20V5A,100W,但是要外置MOS,我没大功率的使用需求,所以选的IP6518

网上找的介绍,这个是2018年的,后续出的手机,像那种65W充电的,肯定是不支持的,但是也能相对大的充电功率充电

芯片的介绍

--------------------------------------------------------------

然后是设计电路,手头有库存的2.4寸屏幕,STM32F407VET6单片机,这个选择是因为有啥用啥

充电板

图上USB输出的放电电阻漏了,貌似是有个3.3K的
电压电流检测用的是INA3221,也是因为手头有,但是IP6518的电流采样电阻是0.02R,所以满电流的话,没法达到INA3221的满量程,就有点浪费IN3221的分辨率了,但是也够用了

显示板

还加入了SHT20温湿度传感器,MPU6050三轴加速度三轴陀螺仪,TF卡
图上连接充电板的I2C接口忘了加上拉
屏幕连接单片机用的是16位的并口总线,用单片机的FSMC接口

然后是画电路板:

打样:

焊元件

屏幕反面贴双面胶,粘在板子上

焊充电板

大的USB口用的5A版本的,固态电容,1mm粗的铜线铁硅铝电感,镀金DC母座,贴片的镀金保险丝

叠起来,里面的铜柱用于电源和通讯,外面的4个铜柱只是固定用

充电板和显示板之间是I2C通讯,IN3221只支持4个地址切换,所以最大叠4层。当然仅仅是充电用的话,可以叠更多

叠好4层后,显示界面又做不好了,4层的电压电流功率显示,要全显示的话,字体要很小了,当然也可以分页显示,有拨动按键,可以翻页显示,但是我喜欢一页全显示
所以又拆了一层

做第二个时候,IP6518买少了不够用,就只叠2层了

三层和两层的显示界面,最上面一行,显示的是输入电压,单片机的内部温度,设备的通电时间

右边一个黑色的凸出来的是按键,晚上床头充电,可以按一下关闭显示,避免光太亮了打扰睡觉

后面是一些使用中的照片

单片机程序是朋友帮我写的

------------------------------------------------------

如果你觉得这玩意没外壳,那么,今年新品预告:

8口充电器

8口USB桌面充电器,支持级联: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57

-------------------------------------------------------

右边的功放和杀菌灯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93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833

网友A:
太残暴了,满载输出,开关电源得500w,携带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残暴了,满载输出,开关电源得500w,携带不方便

平时不满载用的,充个手机,手电筒,单口5-15W之间,而且也不会同时全插上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时不满载用的,充个手机,手电筒,单口5-15W之间,而且也不会同时全插上充 ...

那就空置率太高了

网友:
记号一个,有点意思。

网友:
就是这么优秀哈哈,点赞

网友B:
很高大上!固定端口对应固定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高大上!固定端口对应固定协议?

每个口,支持这些协议,插手机会自动适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口,支持这些协议,插手机会自动适配

那就是普适型的!

网友:
放在火车站很好

网友:
PD没有PPS协议啊

楼主:
好像是的,这个芯片比较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的,这个芯片比较早

没有PPS协议的PD,支持PD 18W以上的快充的手机最大功率就只能18W充电了

网友C:
多少钱一个,想买个成品

网友D:
有意思,现在网上热门的貌似都用sw3518s芯片

网友:
IP6518和智融的同类的芯片,对VOOC/DASH支持都不好,电流最大3.4A,与当时的原装方案相去甚远

新品增大了电流输出,如果可以像4056那样,多IC在一个主板上同时使用,也许可能会增大电流来比肩现在60W起步的单口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一个,想买个成品

就做了2个,花了1个月,不是批量的东西,卖价就超级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意思,现在网上热门的貌似都用sw3518s芯片

是的,那个输出可以100W,但是要外置MOS。我只是给手电筒充电,功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