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个ENVISION(易美逊)32寸显示器没修好。。这样故障估计能修好吗?

楼主(2020-06-05):
故障现象:没反应。。

拆机...

发现35V 680U电容鼓包 更换35v 1000u,开机,灯亮。。几分钟。。电容爆,漏液,很热。
怀疑耐压不足够或+-接反,观察来观察去+-是没错的。。
换上450V100u..检测电压不正常的跳变。。。测来测去。。发现一个50V 22U 电压7-14v跳变(数字表)异常。。换上50V 47U..电压稳定了(忘记了7V还是9v)
23V电压稳,12V电压稳。。又换上35v 1000u

开机。。闪过的画面。后黑屏。。灯灭。照了很多次。。

接上VGA。。闪过的画面。后黑屏。。灯亮。照了很多次。。

怀疑驱动板有问题。。LVDS接上电脑。。接上灯控制线。。故障一样。。
下图线已拆。。

现在故障确定在屏线。。罗辑板。。瓶了。。看上面故障的图。。有必要买个屏线。。罗辑板回来试吗?

网友:
这么大的显示器里面就这么一点东西?不会是山寨货吧

网友A:
板子正面来个清晰的图   来个红黑色排线接口处的图  电源问题不是应该先检查电源板输出吗 电源板输出不正常先 用对应电压的 优质电源进行上电测试  如果能正常开机就是只要修电源板  要是驱动板板能正常点屏  只是背光不亮可以用手电贴着屏幕能看见图像  IPS屏幕需要换着角度看  TN屏幕可以贴着屏幕    要是是个花屏线条屏幕  检查排线要是清理过后没有腐蚀  屏幕驱动电压都正常 那就不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正面来个清晰的图   来个红黑色排线接口处的图  电源问题不是应该先检查电源板输出吗 电源板输出不正常 ...

红黑色排线接口没什么的,就6跟线 12V 12V 灯控制线,亮度线,GND GND  电源板已修好。
驱动板不知道有没问题3.3V正常  LVDS 12V输出正常。。但我用电脑的LVDS点屏结果一样。。估计驱动板没问题。背光控制是正常的。。排线都观察了。。估计是没问题。

现在主要怀疑罗辑板或屏了。我经验少不能确定,所以问问大家。。如果能确定罗辑板就买块试试,要是确定屏问题就不用浪费钱了。。

楼主:
死心不息。。死吗当活马医试试。。

找到一个爆屏的山寨26寸电视。。拆电源板,电视版。。接好线。LVDS,灯控制。原来LED灯供电用原来的电路板,查了一下,板子是鼎科tsu26v2.0-e。故障一样。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太监了这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没?
太监了这么久

没修好,估计罗辑板,屏小板或屏问题。
丢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