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测交流电压前要“去皮”吗?

楼主(2020-06-05):
请教一下高手:UT61E使用自动挡测交流电压,表笔空载时,有表底数字0.2642V,测试U盘晶振电压得到0.5780V,这个测得的结果是正确的吗?是不是在测量前要使用那个REL键 (“去皮”功能)减去表底呀?

网友A:
朋友莫不是在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莫不是在开玩笑

啥意思,能说明白点吗。说明书也没提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能说明白点吗。说明书也没提到。

好像这几天看到朋友吐槽了说明书的勘误,聊过了温飘,聊过了电路板工艺,不像不会用万用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意思,能说明白点吗。说明书也没提到。

1你acv开路测的底数没有意义
2你量的是晶振,61e的acv带宽只有10k,虽然这在万用表里已经是很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几天看到朋友吐槽了说明书的勘误,聊过了温飘,聊过了电路板工艺,不像不会用万用表的 ...

以前使用的是手动挡表,换了这块自动挡的,像这个表底数字问题,以前没遇到过,说明上只提到电容挡、电阻挡要“去皮”。但凡不明白之处,虚心请教,不瞎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几天看到朋友吐槽了说明书的勘误,聊过了温飘,聊过了电路板工艺,不像不会用万用表的 ...

你觉得说明书没有讲,其实说明书对上面两点都有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使用的是手动挡表,换了这块自动挡的,像这个表底数字问题,以前没遇到过,说明上只提到电容挡、电阻 ...

不知道你是否学电子,电气或电工的,说明书只是该表的特性,你可能更应该先看看电路分析

网友:
还有图片上看你测的是个49s的晶振,应该是无源,万用表和表笔的分布电容就和晶振负载在同一量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说明书没有讲,其实说明书对上面两点都有写

当初也看到说明书提到的“输入短路的10个字表底不影响精度”,轮到动手时,才发现开路状态下表底数也挺大,不知该咋办了。
虽然也看到交流挡的频率要求,想试试交流挡就只想到了晶振的电压,忘了频响。
对电子感兴趣,不懂的只能一点点抠了。
才发现昨晚的回复是1点多的,感谢大神的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初也看到说明书提到的“输入短路的10个字表底不影响精度”,轮到动手时,才发现开路状态下表底数也挺大 ...

客气了
开路时等效待测电路就是无穷大的内阻,所有感应的干扰都加在表上,所以有很大底数,mv档表的内阻更大,干扰也就更明显,所以看底数都要短路。这句话虽然没有明确说看底数怎么看,但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看书每个字都认识但不一定理解句子的含义就是这个道理。反复研究终会有所领悟,加油吧。
其实你能认真看说明已经很好了,不看说明自以为是的大有人在,态度决定你最后的高度
如果以电路分析的角度看这确实就是简单的分压,电路分析大家都觉得简单,但理解到什么程度却很难说,其实kvl,kcl代表着能量守恒和电荷守恒是电路的本质,配合微分方程,理论上你可以解决任意给定拓扑结构,元器件模型和初始条件的电路。真的看懂了就会发现电路其实不难,很多问题也都是窗户纸。毕竟电路分析,电磁场理论这些工科都是研究源对场的作用,到了电动力学研究源和场的相互作用才是上了一个台阶。

网友B:
楼主的61E底数好大应该不正常的,返厂校正下只要出点邮费就好了,11楼的朋友说话说的中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61E底数好大应该不正常的,返厂校正下只要出点邮费就好了,11楼的朋友说话说的中肯。 ...

谢谢楼上的提醒,不知那天AC表底为何那么大,手指碰碰蓝色切换键,或摸摸转盘,它就往上变。拿开手,会往下减。今天又试试了,开始在0.003x左右,手一靠近就往上涨,但也就变到0.0189左右就往回跳变了。估计是身体上的感应电影响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