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C34063升压板的PCB文件,上传于此,大家共享

楼主(2020-06-06):
之前发的帖子《欧万18B万用表改锂电升压供电,总是忘记关表,实在用不起6F22了》,里面用到了自己DIY的34063升压板,不少坛友回复帖子或者私信我,希望能共享这个板子的PCB文件,故分享文件在此,希望能帮到大家,在此也特别鸣谢辛苦画板的 @suhaiyuan 同学。

板子是suhaiyuan同学用Sprint-Layout 6.0画的,单拼10x10cm,有需要转换成其他格式的坛友,请自行想办法转换一下,我不懂画板,不知道咋弄。

板子大概长这样:

图文并茂版的说明书,元件请自行收集并确保型号规格正确

土豪请从这里下载::lol:

不是土豪的,请从这里下载::giggle:
https://pan.baidu.com/s/1oRTJTNj-tmElz34tgwfhwQ
提取码: q8ui

如果坛友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收藏》,如果觉得帖子写的还行,请点击下方的《点赞》,你们的鼓励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最后祝大家玩的愉快,分享快乐,快乐分享~

EOF

网友:
已经收藏
简单看了一下,搞不定

回头找坛友买个套件,或者多余的成品回来好了

网友A:
谢谢分享哈哈,有免费打样券的可以上咯,已下载,等牙膏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有空去打板回来改改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

网友:
船长是好人啊!

网友:
已点击下方的《收藏》且《点赞》

网友:
电路图有没有?

网友B:
照着楼主的板子画了份图纸,没看明白8550三极管哪里,哪位大佬能给科普下不,还是我超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着楼主的板子画了份图纸,没看明白8550三极管哪里,哪位大佬能给科普下不,还是我超错了?
...

图画的都是倒着画的好别扭,rp1上下反个儿画,要不功耗变大。d1输出经8550集电极进入,基极输出,平时基极开路三极管不导通,集电极无输出,6脚无供电,功耗基本为0,当接入负载,基极电位被拉低,三极管导通,集电极输出电池电压(不考虑d1压降时),6脚得电起振,开始升压,d1阴极电位提高通过三极管e-b输出供负载。调rp改变输出电压,d2稳压管用于限制最高输出,当d1阴极输出大于等于9.1v时稳压管导通进入5脚反馈,由于内部1.25v基准,所以d1阴极电压最大被限制在9.1+1.25=10.35v,也就是三极管e极电压,由于基极输出,实际最大输出电压需要再减个0.7v的结电压,所以最高输出被限制在9.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哈哈,有免费打样券的可以上咯,已下载,等牙膏哈哈

估计不行,jp一看是拼板就说,拼板需要拼板费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画的都是倒着画的好别扭,rp1上下反个儿画,要不功耗变大。d1输出经8550集电极进入,基极输出,平时基 ...

谢谢 解说 学习了

网友D:
这个文件嘉立创貌似上传解析失败,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直接下单的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文件嘉立创貌似上传解析失败,不知道是不是不能直接下单的原因

解压后用Sprint-Layout 6.0打开,然后导出Gerber,打包成压缩包后再上传。

网友:
在嘉立创重新布线了一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拼版打样,https://oshwhub.com/nxpyhgp001/34063-sheng-ya-dian-lu
编辑器打开地址https://lceda.cn/editor#cmd=new_schematic,cmd_for_project=9757a61ce2e74804bbc23102fc29baf7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解压后用Sprint-Layout 6.0打开,然后导出Gerber,打包成压缩包后再上传。

谢谢,按你说法导出来果然可以认到了,可惜板子尺寸不对,留了一块空白位置导致长度16CM了,要看看去掉多余的板子

网友:
楼主好人啊,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按你说法导出来果然可以认到了,可惜板子尺寸不对,留了一块空白位置导致长度16CM了,要看看去掉多 ...

还有钻孔数据也要导出一起打包

网友:
懒人表示,如果有一体带充电的,和淘宝一样功能的就好了,哈哈哈
或者,淘宝那种,换个元件之类的,会不会有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