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ZJXED功率表到手即拆,看这做工行不行

楼主(2020-06-06):
各种折扣加618红包,实付款11元

功能倒是挺多的

小心揭开保修封条,非易碎贴

又是这种螺丝。。。

开了!
emm这线咋这么细呢

阻容降压供电

???这电流采样电阻用贴片的
正常不是铜条吗
这能过得了10a电流吗。。。

拧下固定主板的螺丝

好像没有预留背光灯的空位啊
白天看着还行,晚上不太OK
装灯的话需要考虑怎么装,要均匀,取电倒不是问题

最后测一下我的电脑的功率吧
忘了开闪光灯,图片偏黑,,

待机功率1.1w

日常使用功率97w左右

满载烤机功率200w

难怪网课期间电费多了那么多

对于这个表嘛,呃,一分钱一分货吧,灵敏度,精度,做工都一般般

网友:
还不如电业局淘汰拆下来的表,就是不好改,将就用

网友A:
和淘汰电能表比哪种好,精度那种高?

网友B:
能测LED灯泡的功率吗,我买了论坛优惠购的便宜货,低于4W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测LED灯泡的功率吗,我买了论坛优惠购的便宜货,低于4W不显示

谢谢分享

我想买一直没买,就是担心小功率无戏
楼主这1W可以
我想再低也行

网友:
做工不如我买的那种出口转内销的欧洲版功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淘汰电能表比哪种好,精度那种高?

当然是电能表高啦,甚至电能表还能比这个的原价更便宜,有点笨重,占地方,所以才买了这个

网友C:
CBB要是换成安规就完美了,现在功率表都是阻容的,估计也是因为体积的事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BB要是换成安规就完美了,现在功率表都是阻容的,估计也是因为体积的事情吧 ...

跟成本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