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妈妈你还认识我吗?大改VTIN蓝牙耳机

楼主(2020-06-06):
  前阵在坛子里忘了看到哪位大神改蓝牙耳机提到有19块钱的VTIN蓝牙耳机是CSR8645芯片,于是有了弄套玩玩的想法,遂19.8元入手(现在好像降到18了),就是下面这货。

  到手后立马拆箱,耳机应该是全新的,包装配件齐全,充电一会儿后能开机,试了试音质尚可,比能听响强点儿。缺点是感觉低音差点事,虽然咱耳力一般,对低音也不偏爱,但最起码的要求还是有一点儿的。加上这货因为耳机里有电池,耳机部分外形巨大,丑出天际,所以只试了试没问题就决定动手改改。

  找出一付松下的耳机,大概是98年左右买的,好像才2000日元,查了下居然还算是松下不错的耳机,只是时间长了连接耳机的线外皮变脆,稍用力就会碎掉,所以已经吃灰好几年了,正好用它替换原配的耳机。

  先把当入手不到一钟头的耳机大卸八块,能拆的都拆出来。

  量一下原配的单元,直径只有8mm,低音不好也是正常的,不过中单和高音还是有的,而且比以前听过的一些杂牌耳机强,算是低档货里比较好的了。

  主板在线控器里,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无法无损拆开,拆完后外壳边上有些痕迹。板子很小,中间黑色的方块就是所谓的CSR8645芯片(照片没拍清型号,在灯下多换换角度才能看清)。

  先记下主要焊点的位置,包括左\右声道、电池和USB充电口。

  找到一支以前XD时(别当真,实际是丈母娘腿痛时护士上门打针时留下的)用过的2.5ml的注射器,切掉尾部。拆出的小电池两个并联,焊好。TYPE-C母座焊好,然后塞进注射器里。松下耳机拆开,换上从另一付耳机上拿来的耳机线(摩托罗拉手机随机耳机),装好耳机和线控外壳。然后充电口两侧热熔胶固定,外贴碳纤维贴纸遮丑(本来准备喷漆,但没在这边家放着,回头再说)。线上用胶带粘一个用笔夹改的小领夹防丢,就大功告成了。

  佩戴的效果是这样的,电池仓放在衣服里,小领夹夹在领口或衣服边,线控外露方便操作和保证麦克风正常收音。耳机线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所以暂时是两边一样长,到右耳的线稍有点儿短,等回头找到合适的线再换。经过2天约24小时的佩带无不适感觉。至于新换的耳机首先灵敏度比原配耳机高不少,同样音量下声音大的多,理论讲可以回放更多的细节;低音有明显提升,总体听感还是比较满意的。使用时间上连续播放音乐约4到5小时;正常使用接打电话,偶尔听听音乐能使用一天,基本能满足日常使用需求。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起来

网友A:
你的电池竟然是好的,我买了2副,电池都是坏的,重新买了8511和8512电池修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竟然是好的,我买了2副,电池都是坏的,重新买了8511和8512电池修复了。 ...

算运气不错吧,电池目测外观无异常,文中提到的4~5小时是一节电池的连续播放时间,两节的还没试,应该能长一倍吧。

网友:
厉害了,
注射器竟然可以这么用的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在哪能买到呢,没找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在哪能买到呢,没找到链接

多的是输入vtin,拼夕夕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在哪能买到呢,没找到链接

TB搜 VTIN 就有,刚看了下 现在是 19 元。

网友C:
无比难看!不喜勿喷!
要改也是改MMCX

楼主(2020-10-13):
引用 网友C:
无比难看!不喜勿喷!
要改也是改MMCX

准备改了,不过计划是这个蓝牙改到AKG的K92上,再入外QCC3034蓝牙改挂颈,耳机改MM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