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6K想加缓存大佬看看要加什么电阻不

楼主(2020-06-06):
感觉电路整齐直接加缓存可行不,想把颗粒也拆了折腾一下没玩过加换缓存。大佬们参详一下,我准备好老花镜加厚款了

网友A:
黑片啊还是TSOP得 加个缓存还行 但是不知道你加了缓存还能不能开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片啊还是TSOP得 加个缓存还行 但是不知道你加了缓存还能不能开的过

换上别的颗粒能上就玩一下,顺便问一下2256能像2258一样上3个颗粒不

网友:
直接补闪存吧,貌似闪存供电是有的

网友:
测下闪存供电出来没

楼主:
可以直接加,动手能力实在不行。直接用风枪干焊台不会拖弄死了几个颗粒不玩了

网友B:
缓存比起闪存没那么容易植球和吹上去,多整整就好了,温度高,助焊剂要有。别看是打的不知名型号颗粒,其实是海力士h27qdg8m2mtr等相同id,有缓存的板子很好开也就是体质不错,属于白片,比黑片好很多。你这没缓存板子就不好说了,看量产结果。
有个同样款式板子,128g的上128m缓存卡pertest,最后换256m的就好了。原来坏板也是256m缓存。原因不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缓存比起闪存没那么容易植球和吹上去,多整整就好了,温度高,助焊剂要有。别看是打的不知名型号颗粒,其实 ...

我感觉缓存挺好植锡的,一共才96个点,刮刀一刀就搞定。

主要是得有BGA96的钢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缓存挺好植锡的,一共才96个点,刮刀一刀就搞定。

主要是得有BGA96的钢网。 ...

上面有焊点能省力的即省点,问题是我买的缓存体积大小不一样容量是一样的有这方面要求吗?除开大容量就随便搞搞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存比起闪存没那么容易植球和吹上去,多整整就好了,温度高,助焊剂要有。别看是打的不知名型号颗粒,其实 ...

助焊剂要控制好旁边飘小件。。。这不难是那闪存难眼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缓存挺好植锡的,一共才96个点,刮刀一刀就搞定。

主要是得有BGA96的钢网。 ...

对,一开始入坑买那种扫球的小网,用锡浆很难植球。买了阿毛钢网就容易多了。用剩锡浆干了加点bga助焊剂搅拌没问题,感觉比稀释剂好用,这是从咸鱼一个大佬的回答才知道可以这样玩。只需控制好比例,加越好的助焊剂效果越好。当然加的次数不能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焊点能省力的即省点,问题是我买的缓存体积大小不一样容量是一样的有这方面要求吗?除开大容量就随 ...

多练习就是了,我原来用小风枪打400都很难吹,后来用810开360就很好吹。风枪解决后,吹上去不难,以前难的是植球,后来用阿毛钢网就解决了。还是多练的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加,加了换2256K的带缓存开卡版本设置好缓存重新开卡

网友(2022-10-19):
换大了缓存报错怎么整

网友:
你这板子 背面有电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