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得UT136B+的电容档有没有bug

楼主(2020-06-06):
听说136的电容档在接近满刻度读数时有档位反复升降的bug,今天想起来测试了一下,没有发现问题。请发现此bug的朋友分享下测试条件,共同分析下原因。大多数时候不一定是设备问题,更有可能是测试方法出了问题。
399.9nF测试

400.0nF测试

有人说在400μF附近有问题
399.0μF

再并个小电容

均未发现反复换挡的情况。
以上测试nF档为标准电容箱,内部系云母电容,μF档为聚丙烯电容。

网友A:
可能后期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后期改进了

我认为这个bug的原因可能是400μF正好是电容档基准电阻切换的容量,如果厂家使用的基准电阻精度不够大于迟滞窗口允许的范围就会发生反复切换。这是猜测需要找一只能够复现bug的表测试一下才知道真正原因。这个芯片内部不是单片机只是逻辑控制,改动窗口是在wafer上的逻辑电路,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而从以往优利得电路设计上对成本控制的程度看前者似乎可能性更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个bug的原因可能是400μF正好是电容档基准电阻切换的容量,如果厂家使用的基准电阻精度不够大于 ...

我也记得有人说过,可找找旧帖,具体描述故障我也不大记得。

感觉大家对136说好的人很多,

61E不久是被网红了吗,可问题很少有人提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个bug的原因可能是400μF正好是电容档基准电阻切换的容量,如果厂家使用的基准电阻精度不够大于 ...

刚摆渡看看
大多说它的优点,很少有人说400微法的问题, 应该还有,就是你说的没有改进

这表不是真有效值的,那市电的电流?
不知136B+的实际情况?

如7106的表市电电流无法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摆渡看看
大多说它的优点,很少有人说400微法的问题, 应该还有,就是你说的没有改进

我没量过电流,只给校准了。平时有远方的电功率计。其实别说交流电流了就连直流电流都用不上,直流直接用源的回读也有4位半。精密直流电流测试我用标准电阻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记得有人说过,可找找旧帖,具体描述故障我也不大记得。

感觉大家对136说好的人很多,

我找了坛子上拆机图,没觉得这2个电阻有明显升级,没拿到实物测试我这也就是个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摆渡看看
大多说它的优点,很少有人说400微法的问题, 应该还有,就是你说的没有改进

从功率计量的角度看,即便是真有效值,因为不知道和电压的相差,也没法计算有功功率。有rms当然好,没有rms其实对分析故障的影响也不大,对手里的仪器特性有清楚认识就行,复杂情况就上示波器了。

网友A:
这是坛友回答,它的实际频响很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81&extra=
我也喜欢实际频响高的表
但实际频响高,读数显示相对稳定,可以定性
这种表不多,很实用,可惜7106用正弦波信号源测确实稳定又高,
可实际没用

如136B实际有用,那是很实用的,可试试电源空载和带载时的波纹电压(要排除是市电频率的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坛友回答,它的实际频响很高

那位后面被我怼了,他连rms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平均值整流带宽受芯片内置运放和外部两只二极管影响,内置运放不知道带宽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位后面被我怼了,他连rms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平均值整流带宽受芯片内置运放和外部两只二极管影响,内置 ...

怼啥了你? 高采样速率本就是获得RMS的捷径,DSP真有效值算法的核心,0660一类芯片就是靠接近2K的采样速率达到近似真有效值,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看是你不懂吧只是懒得和你这种一根筋争辩,至于136+电容问题你需要找一只半死不活刚好卡数值的电容,高品质电容是不会发生这种现象的.136+短板:砍底数、电流与交流反应慢(比0660更慢)、二极管输出电压随电池变化、抗干扰极差,综上我已经把它拆成零件了,毕竟只是个新手入门的小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怼啥了你? 高采样速率本就是获得RMS的捷径,DSP真有效值算法的核心,0660一类芯片就是靠接近2K的采样速率达 ...

你太懂rms了,懂得驴唇不对马嘴
平均值检波的表换个晶振还能增加带宽,还能出rms,你去科学院吧,混论坛太屈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怼啥了你? 高采样速率本就是获得RMS的捷径,DSP真有效值算法的核心,0660一类芯片就是靠接近2K的采样速率达 ...

卡值? 400.0还不卡,你秀个更卡的啊。
半死不活的电容?没听说过,我只知道老化后esr变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怼啥了你? 高采样速率本就是获得RMS的捷径,DSP真有效值算法的核心,0660一类芯片就是靠接近2K的采样速率达 ...

抗干扰极差怎么导致的?你改出来的,这点也怼过你的,莫谓余之言之不预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太懂rms了,懂得驴唇不对马嘴
平均值检波的表换个晶振还能增加带宽,还能出rms,你去科学院吧,混论坛 ...

136+使用直流耦合,捕获信号速率越快就会越接近有效值,你连这都不懂,所以你还是个小白,还天天水文,搞笑,另:你对干扰一无所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6+使用直流耦合,捕获信号速率越快就会越接近有效值,你连这都不懂,所以你还是个小白,还天天水文,搞笑,另 ...

您老对有效值的理解真高,实在是高。
平均值检波的表测快了就能变真有效值,还和耦合方式有关直流耦合就可以……自个意淫去吧。
不敢说对emi了解多少,但就我们对改8M的观点来看,如果我一无所知,你就是负值了。帖子就在坛子里如果健忘就回去翻翻。
无知不可怕,无知加无耻就天下无敌了

网友C(2020-09-28):
偶然间翻到老帖子,好巧不巧我就是当初买到了测电容不准的,不过我买的是ut136c+,测470uf电容一直不停的在mf超量程uf29.9之间跳。最后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然间翻到老帖子,好巧不巧我就是当初买到了测电容不准的,不过我买的是ut136c+,测470uf电容一直不停的在 ...

关于这个问题有个比较可能的解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820&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