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玩低成本监控系统,分享下

楼主(2020-06-06):
教程+记录:路由器开FTP,做NVR 挂2台IPC。路由器使用带USB口,带FTP的

1,进WEB界面,USB选项,开启FTP服务,添加账号允许。

2,在FTP共享菜单中添加账号和密码。比如:账号:ipcda 密码:m1905.

3,然后建立个IPC(share)目录,给全都的读写权限。

4,如果有FTP工具,这个时候可以使用电脑测试下,输入账号和密码。然后考些东西进去,然后删除。。测试的目的就是看FTP服务器是不是完全正常了,并且记录下完整目录地址。

4,打开大华WEB界面,选择存储点FTP,修改远程目录到//192.168.123.1/*/IPC。  刚才记录的完整地址。

5,打开共享目录,就应该可以看到摄像头开始存数据了。我在摄像头上设置的是10分钟一段,满了自动覆盖。

6,存下来的视频可以直接使用POP播放器或者机顶盒打开。

配置完成,可以开心的玩了。

网友:
我的摄像头没有设置保存路径的

网友:
学习,可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看不见摄像头,差评!!

网友:
我一直想装一个摄像头,然后存储在路由器的优盘里面,不知道行不行?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路由器?对摄像头有什么要求?

网友:
老毛子固件,不错不错

网友A:
大华的摄像头什么型号?

网友B:
这个硬盘满指的应该是本地存储,对于ftp未必能起效

网友C:
现在连海康的一些镜头都取消了NAS存储服务,流氓奸商越来越多啊,

网友:
存太多文件删除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华的摄像头什么型号?

大华基本都可以。    无线 和 有线的应该都可以。。前提是网络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盘满指的应该是本地存储,对于ftp未必能起效

是吗?  我等下回去看看,我的1T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连海康的一些镜头都取消了NAS存储服务,流氓奸商越来越多啊,

他们想赚钱。。。。这个是必然。  另外海康很多协议是私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  我等下回去看看,我的1T硬盘

FTP协议不能检测硬盘容量吧,把硬盘塞满或换小容量测试下能不能自动删

网友:
磁盘满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连海康的一些镜头都取消了NAS存储服务,流氓奸商越来越多啊,

真正的流氓,PC客户端连放大功能都收费,手机那个简直是广告客户端。

网友:
mark路由器+监控

网友:
萤石云视频摄像头可以吗?

网友:
国内奸商那么多 你们还敢用他们的产品?

摄象头会不会把自己给直播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