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汉朔墨水屏电子价签拆解(Hanshow Stellar-M)

楼主(2020-06-06):
闲的无聊,某鱼上买了几个电子价签,是墨水屏的,到手迅速拆开让大家看看。
主要配置:
2.13寸黑白色EPD,HINK E0213A04;26pin fpc 焊接 ; 分辨率 250x122
mcu:msp430g2553 tssop 28pin
rf:A7106 qfn 20pin
spirom:25vq21b ; 256K flashrom
两个cr2450并联供电 号称能用5年

楼主:
电路板的连接关系,如有出入请指正。
A7106
CS-P1.3
DA-P1.2
CK-P1.4
RFIO01-P1.1
RFIO02-P1.0
P2.7=H power off;L=power on

SPI ROM
CS-P3.0
SO-P1.6
SI-P1.7
CK-1.5

EPD 没有找到这款屏的资料,定义反推的
CS-P3.4
DA-P2.4
CK-P2.3
BUSY-P2.5
D/C-P3.5
BS-P3.1
unknow - P3.7
P2.6=H power off;L=power on

楼主:
内部引脚连接关系:
A7106
CS-P1.3
DA-P1.2
CK-P1.4
RFIO01-P1.1
RFIO02-P1.0
P2.7=H power off;L=power on

SPI ROM
CS-P3.0
SO-P1.6
SI-P1.7
CK-1.5

EPD 没有找到这款屏的资料,定义反推的
CS-P3.4
DA-P2.4
CK-P2.3
BUSY-P2.5
D/C-P3.5
BS-P3.1
unknow - P3.7
P2.6=H power off;L=power on

屏的资料:http://www.waveshare.net/wiki/2.13inch_e-Paper_HAT

附加别的大佬的测试程序和测试图,我的仿真器正在运输中,到了再放测试图。

网友:
做电子钟一分钟刷新一次,多省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2891

汉朔红黑双色墨水屏电子价签拆解(Stellar-M3)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620

网友:
墨水屏如果显示不经常变化,无背光,五年根本不是问题(待机不耗电)

网友:
牛掰了,我也看到了,十块钱一个,没技术玩不转没剁手

网友A:
这个有意思啊,可以改时钟吗? 电子书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引脚连接关系:
A7106
CS-P1.3

哪个大佬测试了?发哪儿了?

网友:
跪求会改成电子时钟的高手呀

网友:
记号。我也买了几个,单片机小白,等大家做好了。

网友B(2020-07-23):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意思啊,可以改时钟吗? 电子书啊 哈哈

刷新时间太慢了,一块7.5寸的全局刷新一次时间要21 S你觉得可以接收吗?kindle那种的刷新比较快的高端墨水屏你都能明显感到刷新很慢,更别说这个了

网友:
屏幕要怎么拆下来,不想用msp430

网友:
喵帕斯好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新时间太慢了,一块7.5寸的全局刷新一次时间要21 S你觉得可以接收吗?kindle那种的刷新比较快的高端墨 ...

自己做PCB的时候可以当感光菲林用吗?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下程序,没有M币
1219048019@qq.com
谢谢

网友:
拆电池就用下面的4个脚可以用launchpad做sbw下载程序,可以调试
我用的某鱼的msp-exp430g2et做成功了

网友(2020-08-22):
楼主下文呢?,我看了显示控制是IL3895

网友:
这种电子墨水很过瘾啊,很想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