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pcie fmc是m2接口?

楼主(2020-06-06):
图1有两个空焊的地方,pcie fmc,查了不知道跟电脑有什么关联。

后来看到图2,那个接口看着是msata口?

难道图1的可以焊个图2的那种接口上去?

网友A:
想补个接口上去,别想了,外围原件缺了不少,bios能不能支持还不知道

网友:
应该是msata和mini pci-e吧
不是m2,m2是1颗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补个接口上去,别想了,外围原件缺了不少,bios能不能支持还不知道

图2的接口是接固态硬盘的吧?

网友:
minipcie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