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过了,我也长大了。Lumintop雷明兔FW21 PRO手电入手体验

楼主(2020-06-06):
六一过了,我也长大了。

---Lumintop雷明兔FW21 PRO手电入手体验。

我是雷明兔手电FW系列家族的一位新人,本来应该早早出来给大家见面的,这不前段受疫情影响吗?一直都不能出门,我属于很守规矩的那种,没办法,只有呆在家里吃喝拉撒睡。大家都知道,FW系列家族都是吃18650,或者吃18350长大的,都是属于儿童型的小筒,由于我长期没能出门吃的又多,18650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了。这不,一个21700塞进肚子里还要加个套才不显得肠胃松弛。真真正正属于胖了一圈的,这不,六一过了,以后儿童节也不属于我了,我比家族兄弟们大了整整一圈,属于一个少年了!现在疫情稳定,我也出来溜溜吧!

一.整体概述

Lumintop雷明兔FW21 PRO手电是一款采用一颗长度不超过70.5mm的不带保护板21700电池供电的多档输出多功能LED手电筒,搭配3颗 Cree XHP50.2 灯珠。最高亮度输出10000流明左右。整体尺寸,头部40毫米、长度102毫米、尾部28毫米。手电重量:不含电池大约120克。它采用T6061航空级铝合金外壳,军规三级耐磨耐腐蚀硬质阳极氧化处理。 FW21 PRO搭载FET+7+1(7135)驱动器,光学透镜,铝合金桔皮光杯。具备档位记忆功能,防反接设计。自带电压检测与低电量警示功能,电子锁定、过热保护设定等等。FW21 PRO具有无级调光和阶梯式调光两种操作方式,另外还有瞬时战术模式和麻瓜(安全)模式。功能比较多,可玩性也比较高,可以实用更多的场景,是一款掌心小玩具兼得心应手小工具。

二.包装

Lumintop雷明兔FW21 PRO手电的外包装和其它一些手电的包装不太一样,主要采用环保可降解硬质纸箱材料制作,整体低调简单。最外面是一个可以左右抽取的套子,抽开套子可以看到手电包装的盒子,套子表面是FW21 PRO手电主体照片,可以看到灯头与灯珠情况。

三.细节介绍

尾部不锈钢按键,按键力度适中,我这款没有兔子LOGO。整体平面,方便倒立。

在尾部手指接触到的开合位置有细密滚花,滚花可以增大摩擦力,更换电池时可以毫不费力的扭开尾盖。尾部没有绳孔,抱夹上面有两个孔可以拴手绳。

下图是尾部镀金弹簧以及尾部的铜接触面,相对其他铝接触面来说导电性能更好。弹簧末端稍向内弯,不至于伤电池。电子尾部开关,手电显得更短小。

按普通拆卸分解来说,FW21 PRO手电主要分五部分组成,筒头,中筒,连接线,电池,尾盖,只可以使用不带保护板的21700电池。中筒有方向,装反手电不亮。

下图的搭配可以使用不带保护板的18650电池。

正极电路,FET + 7 + 1(7135)驱动器。关闭时待机电流极低。FW手电系列都是用平头电池,FW21 PRO手电建议使用1颗不带保护的21700电池,电池要求放电超过10A,电池长度不超过70.5mm,若使用18650电池,建议使用三星、松下/三洋,索尼或LG等优质高排放电池(超过10A)无保护、平顶型电池。

FW以前系列头部都是光滑平面的,这款FW21 PRO手电头部有四道比较深的散热鳍,可以辅助散热。不锈钢抱夹可拆卸,抱夹上有两个孔可以穿手绳。

抱夹可以很容易的把手电卡在包包上,皮带上,十分方便。

尾部平坦,手电可以完美倒立,可以在夜晚当台灯使用。整体设计流畅,做工细腻。

铝合金桔皮光杯,搭配三颗Cree XHP50.2 LED,属于一款大泛光手电。

头部40毫米直径,三颗Cree XHP50.2 LED,显得紧凑又不拥挤,刚刚合适。

FW21PRO系列电路优化不错,低亮没有任何频闪。

四.测试篇

大小与重量

Lumintop雷明兔FW21 PRO 手电官方尺寸长102毫米,头部直径40毫米,尾部直径28毫米,重量120克(不含电池)。实际测试如下,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的差异方面问题,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

温升测试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Lumintop雷明兔FW21 PRO 手电进入100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8.4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10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照度及续航测试

关于照度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Lumintop雷明兔FW21 PRO 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21700电池。

由于所测试的照度计只能保存1900组数据,所以上图曲线数据只能到190分钟。

防水测试

这款Lumintop雷明兔FW21 PRO 手电防水密封方面主要有尾按,中筒前后螺纹。对于户外活动中,免不了处于高湿或多尘沙的恶劣环境中,手电的密封和防水能力对于保证手电的安全运转和寿命就至关重要。手电的防水问题也是商家所追求的一个品控目标,防水好不好直接影响手电的销量和桶油的购买欲。不过我觉得与防水有关系的主要是商家的品控和密封胶圈的合理配置,毕竟防水又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不过要记得几点,首先放水前一定要检查各部件是否扭紧,密封圈是否损坏,另外不要把点亮很久相对较热的手电直接放进水里,最后水深和放置时间不要超过商家和行业规定。通过测试后各元件工作正常,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夜射测试

Lumintop雷明兔FW21 PRO 手电配置3颗Cree XHP50.2 灯珠,橘皮光杯,40mm毫米的口径,属于一款小身材,大能量的大泛光手电。

目前晚上还是不能乱跑,疫情还没彻底了断,怕进村里被抓了,以下仅仅在生活区周边简单测试一下10000流明夜射情况。

简单总结

做为一款长大了的FW系列,除了个头的改变,主要是散热鳍增加了,毕竟10000流明的亮度,安全是最重要的。这款在手掌里携带的黑夜嘚瑟神器,除了拥有普通的家庭照明功能,极亮10000流明做为短时间使用的一个档位,在漆黑的夜里,确实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眼球,另外做为户外搜索,救急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
相机不错,图片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