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关于诺基亚lumia2520电池 保护 充不进电 可不可以换电芯

楼主(2020-06-06):
前几天买了一台诺基亚lumia2520 电池不能充电只能插电源使用 太不方便了 我想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电池芯换了  图片都是网上找的  机器就懒得拆了  麻烦大神讲解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为啥不能换呢,反正都已经保护了,大胆换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换呢,反正都已经保护了,大胆换芯

应该是3.7V 2000mah 4块吧   我量了一下  一块电压是-0.24  其他是0.2左右  是不是 电池芯 不行了  换了 有电的  是不是 就可以了

网友B:
电池应该没坏,是电池在手机里太久没用过放电了!不要电池保护板,电池用可调电源调到4V单独充电,充好电再装上保护板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楼主:
研究好了 电芯应该是坏了3个 有一个是好的 有一个在抢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应该没坏,是电池在手机里太久没用过放电了!不要电池保护板,电池用可调电源调到4V单独充电,充好电再 ...

有一个是 好的  有一个再冲  其他两个 一个是0.6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还是0.6   另外一个是0V充了一会 也没变0V  应该是坏了吧

网友:
居然是1865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