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的VLAN怎么配置呢?

楼主(2020-06-06):
基于端口,
想要1-10,   办公室网络.VLAN10
13-18 ,监控网络  VLAN20

11-12,19-20, 21-26, 为公共的。   VLAN10,VLAN20  和外网 都能访问的

不知道怎么配置了。 看不懂里面的 tag ,none, egress, forbidden  到底啥意思的。 麻烦懂得人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自己百度下
我的网络知识也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百度下
我的网络知识也不多

已经百度了几天了

没相关信息

tag ,none, egress, forbidden
这几个信息 也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DLINK的Vlan設置
此文完整連結 http://note.tc.edu.tw/621.html
Dlink的SW,想切個Vlan把各網段分開。

Open in new window

其實Dlink的網頁操作介面都差不多,舉上面的DLINK DGS-3324SR為例,現在想切三個Vlan:

Vlan1: 原來預設的vlan,port 1,23-24
Vlan2: port 2-12,21
Vlan3: port 13-20,22

想要達成的目標:

•Vlan2 和 Vlan3 的電腦都能存取 Server
•Vlan2 和 Vlan3的電腦不互通

Open in new window

我們只要切 Vlan2 和 Vlan3 的二層Vlan即可將這兩個實體電腦分開即可達到這個目的,並不需要設定路由。

1. 進到 Dlink 的網頁介面,選取 Configuration->VLANs->Static VLAN Entry

按Add的按鈕新增vlan,在vlan 的port 設定畫面中,大概會如下圖:

Open in new window

這裡說明一下:

Advertisement Enabling 可讓Switch送出GVRP的封包給vlan的port members上的設備,此封包通知這些設備可以加入這個Vlan。

Tag的勾項代表進入這個Port 要不要具有Tag,若有勾選Tag的方框話,進來或出去的packet就應該要帶有相同的vlan ID(VID)才行。未帶VID的封包從Tagging的port出去會自動加上VID;而進入具tagging port的封包未帶VID或是不符合進入PORT的VID就會被丟棄。

另外有三選一的None, Egress, Forbidden 選項:

None代表此vlan不使用這個Port,就是排除這個port使其為為non-VLAN member,Dlink預設None會和Tag連用。
Egress代表此vlan使用這個port,或是說這個vlan可以從這個port出去
Forbidden代表強制停用,一旦勾選所有的vlan中的該port 都會停用。

VID VLAN Name Port List-Egress/Forbidden,Tag/Untag
1 vlan1
E------- -------- ------EE
UTTTTTTT TTTTTTTT TTTTTTUU
2 vlan2
EEEEEEEE EEEE---- ----E---
TUUUUUUU UUUUTTTT TTTTUTTT
3 vlan3
E------- ----EEEE EEEE-E--
TTTTTTTT TTTTUUUU UUUUTUTT

從port1進來的封包,可以同時進入vlan1,2,3,端看是否有帶Tag或是TagID,如果由vlan2出去的封包,例如pc1,會帶有vlan2的tagID。
如此PC1會和port1上的server相通。但是PC1要到PC2因為vlan的切割,就無法互通。

2. 接下來到GVRP Settings中,把port 1的Ingress Check disabled即可。

楼主:
none-表示该端口不参与VLAN,但是,如果在交换机上启用了GVRP,则交换机可能会决定将该端口连接到VLAN,即它将是动态端口。
“禁止”表示该端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连接到VLAN。

网友:
挺好的交换机

网友:
我那个是十年前的sw的配置方法,固件版本也比较低,现在的不清楚了,不过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网友B:
有两台H3C交换机,支持VLAN,想学习一下感觉好复杂,好像要用指令才可以配置好,看来这个慢慢熬,看看能不能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台H3C交换机,支持VLAN,想学习一下感觉好复杂,好像要用指令才可以配置好,看来这个慢慢熬,看 ...

dlink的很多功能可以通过页面配置,华三的没用过不了解。看搞网络的都挺猛的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8d713ffd941ea76e58fa0488.html

找了一天 终于百度文库里找到资料了

网友:
换一个吧。现在的都图形化配合中文了。上手简单

网友:
这个交换机看来比较老了。网络中交换机的配置应该是比较简单的,规则就那么几个。参数也不多。WEB界面的交换机一般都比较低端的。

网友:
我远程给你调吧 都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