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电钻充电器,电池改造

楼主(2020-06-06):
手里12伏电钻,但是配套的充电器已经找不到了  ,NI—CD共计10节电池,不知道配多少伏多大电流的充电器,
看电池盒里可以放置6节18650锂电池,可不可以改造成供电,把原有电池替换下来,可不可行,请大家分享方案,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NI—CD共计10节电池,满电是14V。可以买个恒流模块(好像是8元左右吧) 接到其它大于14V低于36V的直流电源输出然后把电压设置到14V输出,电流设置到1~2A都行(自己看着办要充的快就设高点咯)。改18650的话,3.7V的满电是4.2V可以3串是12.6V,4串是16.8V,3串,4串都可以。

网友:
可以改锂电,需要一定的基础

网友:
充电器只要充电截止电压一样就可以,电流小无非是充电慢,目测这个电池的话,3A充电没问题。改锂电池也没问题的

网友:
当然可以改,电池盒空间大,去旧站找旧帖子,好像卖电池的牛牛改过松下的,参照他的。

网友:
建议锂电池三串两并,加保护板,锂电池充电器12.6v就行。
原电池老化容量也不如锂电,换吧

网友:
三串二并,12.6V刚刚好

网友:
这是比较早期的镍镉电池,可以换同规格的镍氢电池,也可以换锂电池(可能需要改壳子)。镍氢电池的充电器一般要求不高,铅酸蓄电池充电器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