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软线插孔螺丝紧固,哪种端子好

楼主(2020-06-06):
有时电表,有时插座,直接软线用螺丝压紧也能用,但我觉得不大严谨,不大安全,用端子比较好,我发现两种,一种管状一种扁的,大家有用过么。至于挂锡,有局限,维修有时断电,没法用。图片均来自网上。

网友:
如果是经常操作的,C45好,安全性是中间图好

网友:
这得看具体情况。如果电流较大,当然用C45比较好。但C45也有缺陷,如果一个端子要同时接几路时不太好解决。这时可用一分三、一分四的过渡端子。使用过渡端子时插座里面的空间要留大一些。

网友:
这种顶丝接口,对硬线比较适合,对于软线能用“端子”最好,一般条件下可以用一小段薄片(铜、不锈钢等)把线芯卷一下再接进顶丝下,或者把一小段薄片插在线芯与顶丝之间效果也很好。
现在有的插座厂家也有把接线扣做成如普通空开那种结构(如图),不管单芯硬线还是多芯软线都不会顶伤。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