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加密黑科技-农商行Key

楼主(2020-06-06):
因为忘记密码了,去银行复位,然后说有新版的了,而且可以升级成单Key了。

然后就好奇这玩意里面到底有什么,以前用的都没有显示直接丢了!

带四个按键的,但目前实际好像只用过OK键。

背面,因为没用了所以也没有打码了;

这点好评,双接口的,可以用MicroUSB数据接插上使用。

拆,很简单,就是美工刀从面板上往里挖,结果碎了,应该是压克力材质的吧。

里面用塑料件卡住屏幕和主板的;

一个128*64的屏,是不是能搞成投影呢。

背光亮的状态,这个怎么驱动呢,

屏的型号,没玩过拆机自己想办法驱动的,也没到资料;

四个按键是弹片被整块胶粘在线路板上的。

组成部份,单片机+存储芯片+二极管+五脚电源芯片(没找到资料猜的)+晶振

越来越多都是靠算法解决的了,原本还以为会有硬件加密芯片的!

其它零件也不想折腾了,大伙说说这个屏怎么能驱动呢?

END

网友:
小了点,折腾有点费劲。

网友A:
既然屏能工作,那就很简单。接上逻辑分析仪,查看通讯数据,进而分析接口和芯片。

网友B:
说不定就是spi接口的

网友C:
这种屏很多都是ST7565做主控的,分析一下电路,应该很容易能找到相应的引脚

网友D:
这个7脚的usb座子有说道,看样和5脚的普通座管脚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屏能工作,那就很简单。接上逻辑分析仪,查看通讯数据,进而分析接口和芯片。 ...

看来想玩得费得心思才行,有空得学习一下怎么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7脚的usb座子有说道,看样和5脚的普通座管脚不兼容。

观察的真仔细,不如我还真没有注意到,难得还有特殊功能,如程序升级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很多都是ST7565做主控的,分析一下电路,应该很容易能找到相应的引脚 ...

这也是很好的思路,从单片引脚反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就是spi接口的

根据5楼提示,查了下单片机资料。。只能找到简介没有具体资料;

难道真是SPI的屏!!

Z8D256U-1是一款带有硬件USB1.1的高性能8位USB KEY芯片,并带有1路
SPI主接口, 1路SCC接口和1路UART接口。它集成了 8位的8051核、 7KB片上核
外XRAM, 256KB 内置片上Flash、 DES/3DES算法模块、 SHA1/SHA256算法模块、
RSA/ECC公钥密码算法引擎、 TRNG发生电路和其它辅助电路。 Z8D256U-1芯片
可提供高强度安全机制的检查功能。

网友:
应该是串口的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5楼提示,查了下单片机资料。。只能找到简介没有具体资料;

难道真是SPI的屏!!

逻辑分析仪我有,,多半是SPI,,普通串口速度太慢了

网友:
我的新手,静看高手支招

网友:
记得论坛有个高手专门玩这种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想玩得费得心思才行,有空得学习一下怎么测试!

我说的这种方式是最简单了

网友:
这个应该和农行的一个型号,可以试试驱动,128*64显示很精致

网友E:
也捡了一个,和楼主的差不多,屏只有50㐅1、5公分,建行的,插电屏亮没字。卡扣设计,看了一下复原了,没拍内部照片。
wechat_upload15915339165edce15ca1516
wechat_upload15915339605edce188033b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捡了一个,和楼主的差不多,屏只有50㐅1、5公分,建行的,插电屏亮没字。卡扣设计,看了一下复原了,没拍 ...

估计芯片方案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芯片方案都差不多的。

可能差不多,闲了扣开,拍几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