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老款硬盘盒安全删除硬盘后拔线

楼主(2020-06-06):
有些硬盘盒主控安全删除硬盘后,供电继续,不停,
如果机械硬盘,继续运转,直接拔线,,突然断电,伤硬盘
如果固态硬盘呢,供电继续,直接拔线,次数多了,会不会因突然断电挂固态主控

网友:
你判断是不是进入休眠模式,休眠模式是可以拔线的

网友:
读的时候拔应该没啥,我就这么干的。
写的时候老老实实等他结束吧

网友A:
硬盘弹出后电机停不停,我以前有过讨论。结论是 与 硬盘盒 主控有关。弹出后 主控是否向硬盘发出休眠指令,决定了硬盘电机是否停转。

网友:
我的硬盘盒 弹出后是貌似停转 但是插座断电瞬间感觉硬盘还是会转 不知道 是不是错觉

网友:
机械硬盘的话 安全弹出后要等一下  等硬盘停转 磁头归位 才能拔线  SSD的话安全弹出就可以直接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弹出后电机停不停,我以前有过讨论。结论是 与 硬盘盒 主控有关。弹出后 主控是否向硬盘发出休眠指令, ...

西数2.5寸 16年 1T机械盘,电机4根线的,SATA开启热插拔,插SATA,删除硬件以后 能感觉到到盘片不会停
然后用Fei迅 H1盒子,删除硬件以后 能感觉到会停、
用1066X主控的盒子 也会停,
ASM1051W主控的盒子 也会停,
用JMS578主控,也会停

希捷2.5寸17年 1T机械盘,电机3根线的,SATA开启热插拔,插SATA,删除硬件以后 能感觉到到盘片不会停,
然后用Fei迅 H1盒子,删除硬件以后 能感觉到会停、
用1066X主控的盒子 也会停,
ASM1051W主控的盒子 也会停,
用JMS578主控,也会停,

西数2.5寸 250G 10年机械,电机3根线的,SATA开启热插拔,插SATA,删除硬件以后 能感觉到到盘片不会停
然后用Fei迅 H1盒子,删除硬件以后 能感觉到不停、
用1066X主控的盒子 不停,
ASM1051W主控的盒子 不停,
用JMS578主控,不停、

希捷2.5寸 160G 09年机械,电机3根线的,SATA开启热插拔,插SATA,删除硬件以后 能感觉到到盘片不会停
然后用Fei迅 H1盒子,删除硬件以后 能感觉到不停、
用1066X主控的盒子 不停,
ASM1051W主控的盒子 不停,
用JMS578主控,不停、

总的来说,有些老机械,电机的驱动不受主控控制的,只要有电,它就转、
但是SATA热拔插,删除后 也不会停,说明电机和主控并不受休眠指令控制,

网友C:
企业级的PCB上有很多电容,有断电保护,消费级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会掉盘!!!也就是损坏固件!

楼主:
有些情况下,有些移动硬盘无法安全删除硬件,即使注销账户也无法删除硬件,那无法删除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数2.5寸 16年 1T机械盘,电机4根线的,SATA开启热插拔,插SATA,删除硬件以后 能感觉到到盘片不会停
然 ...

我用的 优越者 透明款 硬盘盒,win7系统 弹出后电机停转,xp不停。 ssk的带写保护的 硬盘盒 w7 xp都可以弹出停转。斐讯的 盒子也可以停转。 那些淘宝买的低价盒子大部分都不能停转。弹出后得等半分钟左右让磁头归位才可以顺利拔除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6500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974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967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96959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情况下,有些移动硬盘无法安全删除硬件,即使注销账户也无法删除硬件,那无法删除的原因是什么? ...

无法探出硬件和 电机停转没啥关系。无法探出硬件基本上是因为杀毒软件等监控软件后台监控硬盘造成的。没办法只能关机拔插。。再一个,网吧里的监控程序也会对硬盘进行监控。可能是监控软件所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企业级的PCB上有很多电容,有断电保护,消费级的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会掉盘!!!也就是损坏固件! ...

别张口就来,
SSD当前有读写指令 断电时会出错,但是固件不会坏,当SSD没有读写操作处于空闲状态时拔掉没事
固件存放在NAND Flash里面一个区域,固件本身在SSD初始化时,主控只读取固件,不会更改固件,
还有掉盘不等于固件损坏,ISP的运行原理不是你一张嘴就能编出来

网友:
不停转的硬盘盒有问题的吧。。。

绝大多数都在10s内停转,你删除了等一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