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捡了两小袋不知名物品

楼主(2020-06-06):
昨天下午路过停车场,捡了几样小东西。
亮闪闪的铁棒包在两根塑料管里,塑料管长4厘米,不知是干嘛的。
螺丝好像是不锈钢的,保险丝是250V 1A的。

网友A:
铁棒包在塑料管里的是光纤熔接完成后用的热缩管,那几个螺丝是机柜用的螺丝,两样都不值钱,热缩管可能有点用,接电线什么的可以用

网友:
保护光纤接头的管管

网友:
光纤熔纤的热缩保护管

网友:
光纤熔接好以后套的保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棒包在塑料管里的是光纤熔接完成后用的热缩管,那几个螺丝是机柜用的螺丝,两样都不值钱,热缩管可能有点 ...

谢谢告知!收获热缩管两包~

网友:
接光纤的热缩保护套,我也有几个

网友:
前面都提了,是光纤接头使用的热缩管。我也捡到过,可以拿来给开口戒指做封口

网友:
这种光纤用得热缩管不如专门包电线的好用,收缩率小,还很爱化

网友:
热缩管  双层管 外面的是热缩管 里面的普通塑料管  中间是钢丝

网友B:
记得不要乱捡东西  原来有个教训一个人捡了个项链放兜里 差点把命搭进去 原来是个放射源 就搁兜里几个小时  结果痛苦一生  损失赔偿了 但一辈子也搭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记得不要乱捡东西  原来有个教训一个人捡了个项链放兜里 差点把命搭进去 原来是个放射源 就搁兜里几个小时  ...

这个看过,奇怪放射源为什么要做成项链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过,奇怪放射源为什么要做成项链的样子

因为要进入管道,弯弯曲曲的所以做成了珠链方便弯曲, 捡到的是管道探伤用的放射源。

说它像项链实际也并不是,更像是九节鞭,一节一节的,锯开外壳才呈现珠状。

网友:
还有在马路上看到有好东西,要冷静。不要马上急刹车,要先安全靠边。

网友:
woc!感觉坛友都应该随身携带盖革计数器!

网友:
光纤熔接时的保护支撑

网友:
里面那个 钢丝也挺有用的,硬度大,不生锈,留着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光纤热缩管,质量挺好,捡过几个,用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