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D-E01随身听拆机换激光头

楼主(2020-06-06):
最近收了两台成色都很不错的D-E(J)01,一台日本版,一台国行版,不过日版的D-E01最近读碟不太顺畅,放入碟片先是咔咔咔响,然后显示NO DISK,读碟很费劲,查了一下,说是激光头老化,买了新光头,换上去,秒读

两台成色都比较完美 左边行货,右边日版

就是这台读碟不行

四个螺丝一卸,很容易拆开了

细看碟片吸入弹出结构

主板

99年的,底壳看着跟塑料似的,其实是镁金属的

拆下来的光头组件

两个光头对比,差不多,有细微差别

主轴电机也拆开上点油

装回去后,果然秒读盘

THE END

网友A:
买个光头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光头不便宜吧

也不贵,200块钱一个,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新的

网友:
激光管不调一下打个鸡血,200块或许可省

网友:
清洗光头、调增益、换光管,都不行了再换光头总成,或许可以省一笔钱。200元,不便宜。

网友:
很漂亮的机机
除了光头,主轴电机轴承也是个易损件

网友:
现在街上cd都不好买了

网友:
当年读书的时候 同学有这款的,神器啊
后来同学又买了松下的CT-470好像
再后来又买了MD
这位同学厉害的,还申请了特困生.....

网友:
精巧,后期的巅峰

网友:
激光头背面那个电位器微调一下,增加激光发射功率,读碟会改善

网友:
再用20年不是梦。料不错。还带线控。200光头,土豪了。机子瞎猜1000元。

网友:
謝謝分享 我去,这一台要1000多?

网友:
不是说可以采用超声波清洗的啊,超声波清洗鸡才几个钱啊。。。话说我有索尼不死光头的机器,台式机几十年了,正常使用

网友:
原先玩儿这个的都是四十大几五十来岁的人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货,国行的。时间太长了 背面的橡胶都化了

网友:
据说这机器好贵的!看到这种机器,要拆机我就发憷,太精密,无从下手的感觉,往往装回去还多零件

网友(2020-07-24):
这个看样子是贵野。吸入机芯

网友:
不过吸入方式很容易刮花CD碟片的,我以前也用过这种东西

网友:
如果电机转动,显示01,02,但是就是不读碟,是不是也是激光头坏了?听不到激光头活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