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简单维修

楼主(2020-06-06):
卫生间的灯突然不亮了
盲猜是控制器坏了
拆下来测试,有哒--哒--哒--的声音

仔细看了看
发现是烧断线了

刮开两边之后,焊接测试
灯亮了,但是有一个灯珠坏了

我家楼下是卖灯具的
捡了不少灯珠
刚好换上

完美修复了

网友:
这种过时了,换那种灯珠在四周的

网友:
来看看,现在led比较多,要多学习。

网友:
M币快分啊

网友:
快分M币啊。

网友A:
这是什么连接为什么只灭一个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连接为什么只灭一个珠

可能内部并了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