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小拆山狗运动相机。SJCAM SJ5000X

楼主(2020-06-06):
闲鱼上买的,到手后发现原主是行车记录仪用的,电池被晒肥了,外表也有点点粘手,用了一下功能正常,镜头也完好。

用的是NT96660

以下是样片

网友:
镜头稍微有点鱼眼现象,我的F68运动相机拆开后也是联咏96660方案,感光片好像是三星生产3分之1英寸,镜头换成和奕副厂1点8毫米超广角,虽然比原厂鱼眼多了点暗角,但是能节省鱼眼矫正后期。

网友:
效果不咋的

网友(2020-09-24):
是120 祯的吗

网友:
白天都不露怯。

网友:
好像是比较差分辨率了,有720P吗

网友:
毕竟山狗,

网友(2020-12-16):
我有同款,硬件2K视频  插值4K视频  楼主样片不是设置到最高的效果,这个机器真实的视频效果可以的。有WIFI可以通过APP控制,这是个比较好的功能,另外说下SJCAM虽然都叫他山狗,但是他是gopro 1/6价格里效果最好的产品   其他产品能叫山山山山山狗   我也是SJCAM  5000x  做行车记录仪  又买了一个c100放在头盔上做随头拍摄的分镜   挺好玩的  很便宜就可以体验双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