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和工匠

楼主(2020-06-06):
最近看上了这两款小工具。
worx wu253craftsman 4V
能想到的地方我都看了,没得买,要么价格不合理。
各位前辈们有没有推荐能买到的地方啊。

网友A:
慢慢入坑过程中,两款都买了。
威克士最低扭力很低,拆些小玩具都不会滑丝。偶尔拆拆孩子玩具还挺好的,孩子也会拿它去拆自己玩具,看两眼原理又安装上。
工匠的批头夹好用,自动锁定,单手拆批头。但是高速档大扭力下直接电机憋死,目前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入坑过程中,两款都买了。
威克士最低扭力很低,拆些小玩具都不会滑丝。偶尔拆拆孩子玩具还挺好的,孩 ...

你是从某鱼上买到的吗?性能我不知道,样式上我更喜欢工匠。而且wrox价格偏高。。。所以。工匠你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从某鱼上买到的吗?性能我不知道,样式上我更喜欢工匠。而且wrox价格偏高。。。所以。工匠你割吗:gig ...

可以考虑,有空我挂连接,然后私信你

网友:
工匠的就是看论坛放毒买过一把,到手用过一次出掉了,手柄太粗了,难以想象一节电池能做到比12v机器的手柄还要粗。

网友:
威克士的工具我看好多人都喜欢。

网友:
都是绝版的。威克士这个开关还有无极调速 除了夹头 这级别基本没啥槽点了。

网友:
这个威克士的我有一把,买了好几年了,在大衣柜上面放着了偶尔拿出来充充电按按开关,工匠的之前买过一把打黑机结果翻车了便宜出了

网友:
253.1还是不错的,无极变速开关,但开关阻尼感不好。我换了个弹力大很多的弹簧就能比较容易控制速度了。最大的缺陷就是批头座是磁吸的,经常掉批头。
工匠4V不比253.1差,在实际使用中发现253.1电批无极变速然并卵。但工匠也是有缺陷,大扭力的时候会因为电池触点接触不良烧蚀。而且电池基本不能完美拆开,所以换电芯是个问题。

网友B:
西班牙还有货在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班牙还有货在卖

有链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西班牙还有货在卖

闲鱼上着看见你回,西班牙有新货,请问是电商还是线下店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鱼上着看见你回,西班牙有新货,请问是电商还是线下店铺??

电商专门做电动工具的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商专门做电动工具的网站

麻烦你详细点,能贴出网址最好。  我去收藏一个

网友:
这两种基本上被淘汰了,停产好多年了。

如果真的好用,卖得好,厂家怎么会停止生产。

网友:
威克士就别想了,两年前就奇货可居了。。。。工匠这个  我有个良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