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黄花907电烙铁不亮灯不加热维修

楼主(2020-06-06):
今天拆了一个不亮灯不加热的黄花907电烙铁,测量温度探头开路,(正常的有1欧电阻),测量发热丝也开路了,(正常有806欧左右的电阻)。LM358击穿,贴片101电阻开路。更换以上元件后能正常使用。另外维修时要注意97A8可控硅也容易损坏。

网友:
7年前买过一个,限流电阻100K1W的插件,楼主全贴片的也多很多元件,一定是新版比旧版差多了。

网友A:
乘机换936,别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乘机换936,别修了。

我现在用的是T12,维修的60W黄花907 是工厂用的。

网友:
看样子几乎坏透了。。。。几大件都烂了

楼主(2022-05-09):
这段时间又修了一个黄花907 电烙铁,故障也是不亮灯不加热。所有零件都测量过了,没有损坏,就是不加热,于是上电测关键位置电压。无意中表笔碰到LM358的7脚,指示灯亮并加热。看了一下当时的电压是12V,就找了一个10K 0.5W的电阻接到24V的+极,另一脚接到LM358的7脚,烙铁居然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种一体的调温烙铁没用过!

网友:
这种板上电24V稳压管也容易坏

网友B:
907看来故障率还是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7看来故障率还是很高啊

这么多元件,的确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