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救sf2281和2241下颗粒的序号

楼主(2020-06-06):
大家能帮忙看下这三个板颗粒序号吗?求救sf2281和2241下颗粒的序号,感谢!用大神发的查5.8固件和6.0固件序号表格都没有对应的序号。三号板读不到ID。

楼主:
二号板试着用29413做,结果如果这样,是我哪里没有做好吗

楼主:
图片在这里,不知道哪里没有做好,文件路径应该不会错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在这里,不知道哪里没有做好,文件路径应该不会错的啊

命令无效,大意就是路径不对,你吃透教程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无效,大意就是路径不对,你吃透教程再说吧

看了好几天了,晕啊

网友B:
三号板  是威刚的板子   颗粒 是 英特尔的25nm   白片  去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号板  是威刚的板子   颗粒 是 英特尔的25nm   白片  去做吧

说的有点高深,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C:
一号板子没有直接开的固件,用NCNE1的固件开。22537

网友:
2号板子竟然没盖标,少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号板  是威刚的板子   颗粒 是 英特尔的25nm   白片  去做吧

感谢大神,可以了,三号板用22026,二号板用29413,一号板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号板子没有直接开的固件,用NCNE1的固件开。22537

用22537开提示这个错误。22537好像是BGA的,这个是tsop的,用5.8固件。大神能帮忙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号板子没有直接开的固件,用NCNE1的固件开。22537

刚刚突然传错了,能帮忙看看这个什么问题吗?22537是BGA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JCNE2这个盘不错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的ID可以开可以试试用CCME2之类的试下  MCMF那个可以试试用MCME的开  白片好像是CCME2还是CFAAB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JCNE2这个盘不错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的ID可以开可以试试用CCME2之类的试下  MCMF那个可以试试用MCME的开  白 ...

威刚的两个都开了,差JCNE的,找不到ID,今天用tlc开,都不可以,用sd_id读出来是tlc。明天用CCME试试

网友C:
不能格式化,是固件有写保所,打开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JCNE2这个盘不错 这个好像没有直接的ID可以开可以试试用CCME2之类的试下  MCMF那个可以试试用MCME的开  白 ...

这个颗粒是slc,就是用NCNE1开的,他走到了80%了,就是没有打开写保所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格式化,是固件有写保所,打开就行了

按照大神的教程,也要做这步的啊,我有做,难道是不能关闭这个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是slc,就是用NCNE1开的,他走到了80%了,就是没有打开写保所开关。 ...

这个我有打开,试了22536也不可以。

网友:
要保存啊,然后用你保存的ID来开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板子上是不是有这个开关。如果打开了,不行,那就先NO再试试,不同的板子这个设置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