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评27Wx2三色调光LED透镜灯板

楼主(2020-06-06):
优惠购推荐的,做工看着还可以。LED灯板铝基板,大约长300mm,宽18mm,厚1mm,散热效果还不错。单条使用正白、暖白2835贴片各6颗,分别2并3串,组成可三色调光组合;用的2835贴片是3串内芯的9V高压灯珠,单颗1.5W,最大工作电流大约150mA。电源驱动采用的是S9326B方案的双芯片三色调光非隔离LED恒流源。有坛友实测单色点亮17.6W,双色点亮35.8W,65%功率使用。个人觉得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光源篇

27Wx2三色调光透镜LED灯板,铝基板,大约长300mm,宽18mm,厚1mm,散热效果还不错。单条使用正白、暖白2835贴片各6颗,分别2并3串,组成可三色调光组合;用的2835贴片是3串内芯的9V高压灯珠,单颗1.5W,最大工作电流大约150mA。

二、驱动篇

电源驱动采用的是S9326B方案的双芯片三色调光非隔离LED恒流源,实测空载电压200V左右。

副电路检流电阻R10(灰红黑银棕/8.2Ω)、R3(空,在R10的下面)、R4(1R0/1Ω),并联连接;主路检流电阻R9(灰红黑银棕/8.2Ω)、R5(空,在R9的下面)、R6(1R0/1Ω),并联连接。调整阻值,可改变LED端工作电流。
主电路的OVP外置电阻R2(273/27K),副电路的OVP外置电阻R1(114/110K);二者关系:副电路的OVP外置电阻是主电路的OVP外置电阻的4倍。调整阻值,可改变空载电压。

S9326B
芯飞凌出品的内置开关调色温控制功能的高精度离线非隔离LED恒流开关芯片。适用于双电源,多电源开关调色温的非隔离LED恒流驱动电源。采用了芯飞凌开关调色温的专利技术,双芯片或多芯片组合可实现开关调色温功能,无需再加其它检测控制芯片。有效解决了多电源开关调制的同步性和铝基板漏电不变色等多种问题。采用SOP-8封装。

next

楼主:
三、连接点亮篇
这种灯板,接线时,注意要按照灯板标识箭头指向连接,否则点不亮。

终端要接短接头

初端接电源驱动

单条点亮测试一下,散热效果还可以,亮度也不错。实测单色LED端工作电压27V左右;工作电流210mA左右,单颗灯珠工作电流在105mA左右。

四、透镜灯珠篇

采用的单颗独立的蜂巢透镜,三点粘合在LED灯板上,与灯板有一定间距,有利于散热。

用的2835贴片是3串内芯的9V高压灯珠,单颗1.5W,最大工作电流大约150mA。

五、配件篇

配备的LED灯板磁柱,采用的外罩塑料卡接位方式固定,对安全性有所提高。

六、小结篇
1.此款三色调光LED透镜改装灯板整体看制作工艺不错,采用18mm宽1mm厚的铝基板,优于常见的LED改装灯板(12mm宽0.8mm厚);采用的单颗独立的蜂巢透镜,三点粘合在LED灯板上,与灯板有一定间距,有利于散热(散热效果优于那种透镜整板贴合在灯珠上的,只是要想更换灯珠有些麻烦);LED灯珠采用常见的2并多串连接方式,单条使用正白、暖白2835贴片各6颗,分别2并3串,组成可三色调光组合;用的2835贴片是3串内芯的9V高压灯珠,单颗1.5W,最大工作电流大约150mA,理论上功率未缩水;单条单色理论最大工作电压3.3Vx3x3=29.7V。个人推荐此种3串内芯2835结构的灯珠使用工作电流在90mA以下,有助于延长使用寿命。
2.灯板配置的内置开关调色温控制功能双路叠加型非隔离LED恒流源,外置OVP设置电阻,便于调节开路保护电压;每路检流电阻分别设计使用3个电阻并联,用来调节LED端工作电流;实际只用了2个电阻并联,高精度色环电阻(灰红黑银棕/8.2Ω)和贴片电阻(1R0/1Ω)。使用时,建议将检流电阻调整为1.1Ω(2个2.2Ω电阻并联),LED端工作电流在180mA左右,单颗灯珠工作电流在90mA左右,有助于延长使用寿命,减少使用故障。

网友A:
别光夸好,到底多大功率?每条6W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夸好,到底多大功率?每条6W左右吗?

手头测试的这组,单颗工作电流105mA左右,单条估计在12W(6x2)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测试的这组,单颗工作电流105mA左右,单条估计在12W(6x2)左右。

和标称18W(双色)还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标称18W(双色)还有差距

2.8还是很值的!现在还有。https://s.click.taobao.com/v2u4wzu   $QltF1Hnq58v$

单色点亮17W

双色35W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测试的这组,单颗工作电流105mA左右,单条估计在12W(6x2)左右。

谢谢分享。我6月1日晚上下单,今天6日,物流显示现在还在发货地徐州呢。

网友:
嗯,看着不错,值得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标称18W(双色)还有差距

这种改装灯板,足功率使用,散热是个问题。个人觉得60%功率使用,可以接受。
其实想加大功率,调整检流电阻阻值即可,默认两路检流电阻0.89Ω,想要足功率,分别并一个2.7欧姆的电阻,就可以足功率,只是用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改装灯板,足功率使用,散热是个问题。个人觉得60%功率使用,可以接受。
其实想加大功率,调整检流电 ...

同意。同样的功率,如果是52公分的长板,功率再大20%一点问题没有,30公分的短板,散热稍差,尽量收着点用

网友:
配合红包撸了2份还没到

网友:
这东西良品率很低啊

网友:
真合算啊这价格

网友:
用料可以,打不了分了

网友:
原来一直以为这种灯珠都是论坛商城里的欧司朗2W灯珠,今天看到几款这种吸顶灯,都是2835灯珠的。

网友:
降功率使用好

网友:
适合改方形或长条形的吸顶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光夸好,到底多大功率?每条6W左右吗?

单条单光色6W左右,不过整体亮度不高,远不如前几年佳典源12W的亮度和性价比高,不值的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改装灯板,足功率使用,散热是个问题。个人觉得60%功率使用,可以接受。
其实想加大功率,调整检流电 ...

我拍了2件,请问用原厂驱动改为串4条灯条单色36w(实测约24w) 双色全开72w(实测约48w)    长时间点亮安全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