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于NC559满桌子的助焊剂,索性做个手持定量锡浆/助焊剂点胶机

楼主(2020-06-06):
应用场合:

1, NC 559 助焊剂的定量挤出。
2,红胶的定量挤出,双面PCB贴片打样时相当有用。
3,光固绿油的定量挤出,
4,锡浆的定量挤出, 在小量手工贴片时相当有用。。

做完这货,里边最贵的,居然是那么几个塑料件。。。 哎。。。 做手工就的不值钱啦。。 做高科技的才值钱。。。

3个塑料件, 打样花了50块钱 。其它最贵的。。应该是管里的NC 889了。。

网友:
快去测试二合一

网友A:
人肉注射器,智能定量不好嘛? 毕竟便宜啊

网友B:
直接用移液器,每个规格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移液器,每个规格买一个

  印象中移液器好像不便宜。。。 难道这会变白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肉注射器,智能定量不好嘛? 毕竟便宜啊

  有道理 , 最开始我也这么干 。  后来闲的蛋疼就做了这么个。。。 人肉智能…………  这词造的妙呀。。

网友C:
赶快去搞吸锡器吧

网友:
不错,预定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赶快去搞吸锡器吧

吸锡器目前还没有能看的,,都是又丑又贵,还有人当宝

网友:
是不是装在雕刻机上,加上适当的程序就是自动点锡、胶机?

网友:
进口移液器qiang是挺贵的,几千块,好在我用二手的哈哈

网友D:
长时间不用是否堵头,造成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20-07-14):
引用 网友D:
长时间不用是否堵头,造成不能正常使用。

我在锡浆里加了少量NC559,不会堵

网友E(2021-07-09):
大佬这个能改成加热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这个能改成加热的吗?

嗯,,得看你要加热到多高的温度, 这个塑料针管应该能受个40度吧。 再高温度会变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