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机更新:推荐一个底子很好的5元吸顶灯,可玩性高,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楼主(2020-06-06):
今天在单位值班,又收到一堆快递,其中有前几天撸的一个吸顶灯,5块钱,标称32厘米36W超薄吸顶灯,打开外观不错,素净简洁,拿掉灯罩是三角形分布的三条透镜灯板,俺灯条形状定制的底板很结实,打开看驱动也可以,点亮测试之前还是很满意的,插电一测吓一跳,标称36W实测只有14W,不过简单折腾一下峰回路转,真不白瞎这5块钱。

话说回来,这个5块灯,除了功率比标称低了,其他各方面都很不错,即便不折腾,这价格做成这样已经可以接受了,不过咱们都是喜欢折腾的,不折腾不舒服。

先上功率表,测一下驱动输出情况,因为三条灯板一共18颗灯珠,标称36W,要么单颗2W,要么是卖家胡说八道,上表一测,果然,从电压一目了然可以看出是36串,也就是这18颗灯珠都是2核心串联,实际是2串*18串,共36串,电流只有120毫安,功率低的根本原因就是实际电流太低。

下面就是看看灯珠素质和散热,能不能适应大电流,然后再想办法把驱动打磨一下,电流提上去,整灯除了驱动输出电流弱了,其他都在水准之上,如果把电流增大,5块钱就完美增值了!

一边看图一遍聊,这是外观,外观简单,很素净:

背后,周边很明显的三条灯板凹槽,中心是驱动凹槽。huigu的经验,凡是特殊形状的背板,这灯一般都有搞头,因为特殊背板需要定制,舍得花本钱定制背板,灯就不会太差:

一个细节,螺丝平头,不扎人(另一个细节是出线孔套了保护胶圈,防止金属边缘割伤电线,这个地方有没有胶圈也是灯品高低的一个标志):

侧面看,确实超薄,标称5厘米不虚:

直径,标称32厘米不虚:

拿开灯罩,底板在手里第一感觉是很结实,有厚度,不像寨灯那样纸片薄。三条透镜灯板,每条6颗灯珠,中心是驱动,出线直接焊接灯板。
到这一步,整体感觉不错,这灯不说多高端,能省的也有省,但起码是有素质的,已经脱离了没品寨灯范围:

灯条,透镜整体罩在上面,每条有2颗螺丝固定:

拿掉透镜,2核心3528灯珠:

铝基板,不算太厚,好在底板比较厚,在后面测试中温度表现还不错:

驱动模块,同样高度集成:

整个驱动一共6个元件(元件少不一定是坏事,说明芯片集成度高,成本、品控、后期维修都方便):主电容、整流桥、恒流芯片、取样电阻、变压器、整流二极管。
在后面的点亮测试和大电流测试中,这个驱动表现都很好,功率、温度等均表现正常:

为了方便测试,驱动和灯板中间剪断:

驱动拿出来,中间串上功率表,再接上灯板,准备测试:

默认设置,点亮一看完蛋鸟,功率只有13.5W,从电压看是36串,但是电流只有0.12A:

先用几个其他支持36串的驱动,点亮测试一下灯珠表现和温度情况,如果没问题,就可以改驱动,加大电流。
这个是从前沿照明那儿赌的欧普驱动,支持高电压:

亮度增加明显:

表头显示电流180毫安,功率提升到21W多:

再换上自己改的佛山照明驱动,支持到180V,改动之前电流108毫安,改动之后电流被增大到240毫安,先展示一下驱动,用拆机电阻改的,很丑:

取样电阻上并了一个拆机电阻,减小一倍阻值,增大一倍电流:

用这个驱动点亮之后功率提升明显,达到30W:

不过FSL这个驱动底子差一些,毕竟额定功率只有8W,30W功率支持不到片刻就开始喘气,于是又换了下面这个驱动,支持到40串250毫安:

接上暴亮:

功率表显示功率同样达到30W,而且经过较长时间(几十分钟)点亮,手摸灯板正下方铁壳温度在60-70度左右,可以接受:

看来承受30W功率是没问题的,下面就开始改驱动,再看下原装驱动,简洁到不用看电路,只有1个电阻,中间的R1就是取样电阻,一般只要减小阻值就可以增大输出电流:

R1阻值2.2欧,要让功率翻番,可以并上一个2欧左右电阻。
遍寻2欧电阻不得,翻箱底找到一包十几年前存下来的2W 2.2欧大号电阻:

先并上去试试:

接上准备测试:

点亮,哦,超亮:

看功率表,电流200毫安,灯珠满载电流350毫安,200毫安是最大电流的一半多,非常安全。当前功率24W,如果并一个阻值更低一点的电阻,这样电流更大功率更大,不过为了温度和寿命考虑,总功率尽量控制在之前测试的30W以内,而且就亮度来说,实际功率24W已经很亮了,完全可以接受,市面上大部分标称36W甚至48W的灯,实际功率也不一定有24W:

从发帖到现在,经过长时间点亮,亮度和温度表现正常,手摸灯板下面正对的金属底板,大约50度,这个功率下散热根本不是问题。
下一步就是等着从网上订的小电阻到位,一个超值高素质透镜灯就可以问世了,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最后是老规矩:
分享huigu购买链接,里面还有更多近期可购买的拆机和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957
近期更新:>>29元美菱双锂电台扇灯+吊扇灯,满意;小强锂电激光水平仪拆包
>>爆款54W三色调光灯板,实测分析串并;补几张换装72w遥控调光灯板的图片
>>一个底子很好的5元36W透镜吸顶灯,可玩性高,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4.5元表笔收到了,剪开看看貌似还可以;家里大灯换了灯芯
>>19元 FS华为5A超级快充+QC3.0双口快速车充,拆机+简测
>>68元炬为2.4寸巨彩屏蓝牙交流/直流功率表,收到就拆,屏幕真大
>>华储9元硬封USB3.0读卡器 + 盛世长缨彩色绝缘胶带
>>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 + 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
>>波斯帆布工具包15件套、欧腾8.9元VGA转HDMI转接线
>>一大箱LED驱动,养眼+ 9.8元2张飞利浦超级大鼠标垫,真的大
>>17元飞雕新国标插排,16A翘板开关+截面积2.4平方铜片,少见的厚道插排

网友:
这种灯LED端工作电流大了,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很好的5元吸顶灯,可玩性高,折腾一

网友:


网友:
拆机更新:推荐一个底子很好的5元吸顶灯,可玩性高

网友:
这个5块灯,除了功率比标称低了,其他各方面都很不错

网友:
可玩性高,折腾一下

网友:
拆机更新:推荐一个底子很好的5元吸顶灯

网友:
可玩性高,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网友:
一个底子很好的5元吸顶灯,可玩性高,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网友:
改造思路有点小问题,这芯片80mA都顶不了很久。
再加些灯板并联可能比较长命
纯折腾无所谓。

网友:
拆机更新:推荐一个底子很好的5元吸顶灯,可玩性高,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网友:
灯条窄了点

网友:
不错 试着改造一下

网友:
练一下技术,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网友:
拆机更新:撸5元透镜灯灯,练一下技术,折腾一下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