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GPIO Check fail (18)/(3C.01)?2258XT NGFF的板子

楼主(2020-06-06):
2258XT的板子,开K9OMGY8H1A,ID跟列表里的一个颗粒一样,但是开的时候报错GPIO Check fail (18)/(3C.01)。怀疑是土狗跳线,卖家说反面上面那两个位置其中一个,但是都试了还是报错。
想请教下有没有朋友开过,土狗在哪里?或者参数问题?

网友A:
哈哈,什么是土狗

网友:
请高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拆主控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一直看见说土狗,就是不懂啥叫土狗

网友:
需要用转接贴的闪存就是麻烦。。。。。。

网友:
差不多这个位置试试吧

网友:
GPIO 错误一般都是Flash电压错误 或 toggle和 leagcy错误。 0欧电阻跳线。

网友:
狗在5个电阻的最后一个,这板子跳线我就不清楚,楼主清楚么

网友(2021-01-30):
LZ解决了吗  一样的错误

网友(2021-12-05):
拆主控量一下,比较精准

网友:
土狗就是toggle

网友:
R23是土狗,
RB1是电压跳线,59K是1.8V  118K是1.2V

网友(2022-06-04):
一样的问题 找到土狗了  有0欧姆电阻 怎么处理  加大电阻吗

网友(2022-08-26):
听到或看到说土狗,我的脑袋也是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什么是土狗

土狗是颗粒制程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