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量智能充电器DP-K33多图

楼主(2020-06-06):
撸是一种强迫症!

听说倍量似乎有改虚归正的趋势,撸了这个听说充满会转绿灯涓流的智能充电器,DP-K33,
可以同时充4节5号或7号电池,以及9V电池。

“贴心的”充电时间计算方式,也保留在这里不舍得拿掉。

介绍这里转灯说明有个bug,应该是对这句话“充满时红灯恒亮”很舍不得,
因为我以前撸DP-B01最初看到这句话时竟然惯性看成了“充满后红灯熄灭”,
神奇的心理暗示。

我一直以为倍量是双倍质量的意思,原来呵呵

生产日期,还是最新的,看来出货量很自信

别看这个可充4节,其实实物体积并不大,可以随时收纳放回去包装盒,方便携带的呢。

说明这里AA为500mA,AAA为300mA,精通读心术,等下就知道至少有一个说谎了。
适用最低容量也变为200mAh了,不知是不是看了网友的帖子适用容量500-3400mAh那
7号400mA的货怎么办。

这是对负极AA和AAA的侧量,直通!
滑稽的,其实不用测量,本来就是连通的。
AA和AAA的充电电流是一样的

下面粗测以下,先准备个插板。
插板的指示红灯,竟然消耗0.23w电力,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这种指示灯都是一个1/4w电阻和一个led直通220V的,
这里可以反过来估算出这个0.25w的电阻是210k的
220*220/210k=0.23w
精确吧。

开始,插上DP-K33,功率0.823w(可减去插板自身指示灯0.23w)

9V的6F22电池充电口,空载电压16V,但是短路电流只有2mA,而且
此时红灯闪烁,说明这里是有智能检测的,智能的。

1.2V充电口空载电压4.3V,短路电流测出在0-450mA之间变化,指示灯恒亮,大概率采用的是脉冲电流方式。

以上即为基本测试,然后收纳起来的,没有进行拆解,因为有别的坛友的多图了,
也没有上电池实测。

楼主:
问题:用什么方法可以准确评价实际的充电电流呢?

看网友说这个充的很饱,估计应该是转灯后,再继续冲几个小时吧。
我感觉这个设计挺傻瓜化实用的,因为买低价货色,购买者自身就默认了这种方式。
放在那里让他自己冲,或者充一晚上,看到绿灯了然后拔下来。
镍氢本身也是耐小电流过充的。

所以这个这个牌子能活到今天,也是精通读心术的。

网友:
如果有波波,测电池二端看看有负脉冲吗?

楼主:
没有波波。图中的工具已经是我全部家底了。

网友A:
用波波能看到有无负脉冲?

把表串在回路里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波波能看到有无负脉冲?

试了下效果差不多,主要我只有个VC9806+,干不了这种非恒定电流的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效果差不多,主要我只有个VC9806+,干不了这种非恒定电流的活。

至少说明是脉冲式的
而不厂家说的恒压充电,它家那块智能充也说是恒压充
宣传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说明是脉冲式的
而不厂家说的恒压充电,它家那块智能充也说是恒压充
宣传图片? ...

宣传图片不错。

保持恒压充电……

主要这种面对的是普通一般消费者,所以这么写写,他写的东西一般都不当真。

这个牌子精通读心术

另外想问你下,单二极管整流后的半波脉动直流电,用于充电时的有效值应该怎么算?

电路图是DP-01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