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如何治愈U盘持续坏固件

楼主(2020-06-06):
闪存盘基本信息慧荣SM3271AD 453C98B3766B - SanDisk(闪迪)SDUNCIAMA-032G - 1CE/单通道 [3D 8T24--TLC-16K] -> 总容量 = 32GB,黑胶盘

问题由来:使用了几次,存满电影在播放器上看,坏块短短数日增加到400多,32G 简直惨不忍睹,重新低格后量产坏快112。昨天拷贝电影卡死,拔插后不识别。
                 拆盘短接量产修复。

现在问题:每次量产后、拷贝不管多少东西,在拔插就掉盘不识别,在短接后量产(之前量产过,另一个同款量产盘服役中),往复好几次了。优盘使用次数不多,所以PE 数绝对充裕,
                各路大佬看看这种症状有没有良方呢。

网友:
是不是flash漏电

网友A:
你要知道劣质闪存会漏电,电荷存不住,数据自然就没了,还天真以为PE没用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劣质闪存会漏电,电荷存不住,数据自然就没了,还天真以为PE没用完? ...

也就是闪存挂了其实,这样吗

网友B:
3楼言之有理。3271本身就是黑片主控,一般不会配啥正经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言之有理。3271本身就是黑片主控,一般不会配啥正经颗粒

嗯嗯,现在这个问题难道是闪存漏电引起的吗

网友:
已经没救了

网友(2020-11-20):
量产时把ecc设置为1,试试

网友(2022-09-26):
一直插着用是不是就没事

网友:
最佳方案:丢了,买个靠谱的。

网友:
可以一直插值当内存用了。。。。哈哈

网友:
TLC的闪存不敢用!手里两个SLC的U盘都挂了,闪存是拆机的,估计寿命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