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关于2258H开三星的一点玄学问题

楼主(2020-06-06):
我买了4片K9OKGY8S7C和8片K9OKGY8S7M,然后还有一块四贴的316主板(这块板子有老板说不能四贴),我四贴8S7M是可以开卡的,但是第一次玩8S7C,不是很懂,开卡一直使用Q0621A版本,因为这个可以开8S7M,所以以为可以开7C,但是结果肯定都是报错,这是错的第一步,然后询问各种大佬后,说是要上测试架清空,果然,清空完使用Q0719A和Q0720A这两个版本是可以开的,所以就发现当你使用Q0621A版本或者其他版本开卡出现Run ISP Fail(50)的,到Q0719A和Q0720A开卡出现卡DownloadMPISP的,基本上必须上测试架清空,原因应该是Run ISP Fail(50)造成的,不用换版本,目前也就只有这两个版本可以开。至于用什么2258XT清空法都不用想,老老实实用3268或者转接贴上3280清空。

网友:
记得好像有一个版本带了清空功能啊 勾选起来就能过啊

网友(2021-05-30):
请问您K9OKGY8S7M用3268开过卡吗,通过没,

网友:
k9okgy8s7m,可以4贴开卡啊,之前折腾好久,用转接贴4贴2256k,开不出来,4贴2258h还是开不出来,不知是不是转接贴原因,双贴原生bga316的,就OK

网友A:
你还别不信  8S7C卡Down  还真能58XT开卡后  58H直接开  不过就是58xt开不出全容  我256GB用58xt只能开出64GB

网友:
这两个颗粒虽然就差一个字母,却是天差地别,一个2D TLC,一个3D的,速度差很多

网友B(2023-05-10):
引用 网友A:
你还别不信  8S7C卡Down  还真能58XT开卡后  58H直接开  不过就是58xt开不出全容  我256GB用58xt只能开出64 ...

8S7C用58xt开出半容后跑圈不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S7C用58xt开出半容后跑圈不掉盘?

现在可以58xt开全容不吊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