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会看天气的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电容式水位传感器

楼主(2020-06-06):
会看天气的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采用电容式水位传感器,理论上和太阳能热水器寿命同步,数字显示水位100,与阳光同步产出热水,按需限量电加热,用水时自动断电,遇真空管或上水管破裂最快25秒停止上水。主机拆解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58529

网友:
你这抄板比电脑绘画难呀!

网友A:
网上说这个 电容式水位传感器 非常容易坏

网友(2020-09-15):
家里也是这款控制器,后来热敏电阻锈蚀,替换后能用,但是会出现没有接探头的情况,显示--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传感器40

网友(2020-12-05):
我的也是显示  横线   分析温度电阻坏了

网友(2021-01-10):
为了弄清工作原理,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都没这里说的详细,我还特意从网上买了一套新的回来,昨天把测水位那里拆开了(没带回来,明天上图分享),它里面是一条约2mm宽的不锈钢通管(表面有透明防护),外部约5mm不锈钢通管(上端一点钢丝线接触)我截了二节铁线一头分别穿入不锈钢通管内管与外管,在二节不锈钢另一头插入装水容器,测试水位深度与水位探头直接入水相等(约38cm左右显100水位),因为我想利用这水位探头延长探测水位深度(约180cm),改变电路振荡频率可以吗?请赐教

网友B(2021-06-07):
我家也用也是这款,传感器的确容易坏,平均15个月换一个传感器。

网友(2021-10-19):
看了下,发现你自己绘制的传感器原理图是有错误的,有些地方跟图片上的PCB对不上,麻烦检测后重新绘制下可以不

网友(2022-02-01):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用也是这款,传感器的确容易坏,平均15个月换一个传感器。

假的,我的看天气用了快八年了没任何问题,之前皇明的也是近一年半一换,人家保一年的质量,坏的节奏正好出保不久,持续买过五六个都一个德行,直到看到会看天气的才终结了厄运。
你看,会看天气的就套在皇明的壳子里,只用了它的开关

网友(2022-03-09):
这玩意用用坏好几个了,坏的最多就是水压太低上不去水,水箱温度过高热死,有打雷损坏,还有就是塞太进水箱,蒸汽喷到电路板盒导致电路板盒开裂进水。
用的最长时间的也就三四年吧。

网友:
这个好倒是好,就爱坏一年多就出问题。后来换简易仪表坚持三年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上说这个 电容式水位传感器 非常容易坏

就是,易受水垢影响。我是在第二个传感器温度坏掉后换的四段水位水温简易配表黑胶传感器用了三年多了还没有坏,水位精确度高低无所谓了有就行。关键是黑胶传感器便宜才几块钱。它这个四十多块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易受水垢影响。我是在第二个传感器温度坏掉后换的四段水位水温简易配表黑胶传感器用了三年多了还没 ...

表和传感器一套多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表和传感器一套多钱

传感器四十多块钱。表一百多块钱。

网友:
我的会看天气控制器用了一年多水位显示不规零水用完显示还有15%左右,估计是水影响了显示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四十多块钱。表一百多块钱。

你现在用的什么牌子的仪表和传感器

网友:
感应电容方式,再通过c-f变换,频率计数脉冲又转换成电平来测量水深?再后面的电路就不明白了。

网友:
问个问题我家的太阳能控制器不带电加热功能但是保温桶里有电加热如何不换仪表的情况下可以自动控制电加热

网友(2022-08-17):
想问一下该传感器如果想用单片机读取数据应该获取什么信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