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二线浴池专用温度水位显示仪

楼主(2020-06-06):
二线浴池专用温度水位显示仪

楼主:
二线传输浴池专用温度水位显示仪组成及原理
一、二线传输浴池专用温度水位显示仪室内机组成:
IC1:BJ8P153APJ    2x7脚    IC2:SN74HC164N (驱动两位温度显示)   2x7脚
特点:仅只用两根引线传输5档水位、0-99度水温参数,节省线材。
二、原理:以89C52单片机为核心,配合RC充放电式4档水位传感器、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构成水位和水温测量电路为例介绍其原理。
1、RC充放电式水位传感器测量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水面每接触一个钢针就会多并联一个电阻,电阻随水位变化而规律的变化。利用单片机的一个口周期性的给电容电路充放电,然后用单片机监测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因为电容电压的上升或下降时间t=RC,所以用单片机记录这个时间就能判别电阻的变化,进而转化为水位的变化进行显示及其他动作。
2.传感器选择
RC充放电式水位传感器测量电路,明显优于排阻分档键盘式水位传感器的地方有:
(1)接线简单,排阻分档键盘式水位传感器需要四根导线传输水位信号,而RC充放电式水位传感器仅需要两根就能完成,这对于线路较长的太阳能热水器传输信号电路来说能节省相当多的导线资源。
(2)给水温测量电路设计带来方便,RC充放电式水位传感器的原理可以同样运用到热电阻温度测量电路中。
(3)占用较少的I/O口,仅需两个I/O口就能完成水位检测任务,极大地节约了单片机的I/O 口资源。
综上比较可见选用第二种方案较为优越。
3.RC充放电式热电阻水温传感器测量电路
RC充放电式热电阻水温传感器测量电路的原理与前面提到的RC充放电式水位传感器测量电路原理完全相同,只要把水位电阻换成热电阻就可以了。其缺点是不够精确,但成本很低,对于对温度要求不算精确的太阳能热水器系统,完全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另外与A/D转换式温度传感器相比,其优势还是十分突出的:
(1)仅需2个I/O口就能完成对温度的检测,节约了单片机的I/O,有利于降低成本。
(2)实现起来也十分简单。

网友:
这图纸画得好,字也可以。至少比我写得好

网友:
你不是一般的牛,超牛!

网友:
膜拜大佬,分析的相当透彻

网友:
这种探测水位的装置很巧妙,占用的芯片端口少,故障率也低,比那种每一个水位探头都用一个端口的要好

网友:
温度是个温敏电阻,水位是多段电阻,跟太阳能热水器的控制器一模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你这个整理资料可以发电子报了,真有时间真有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