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导航一体机“请插入导航卡”拆下来看看

楼主(2020-06-06):
几年前买的一个二手的导航一体机,不知道品牌,也不知道方案,多方查询才知道是个山里货,产家早停产了。这半年来导航一直不能用,按导航按键就说“请插入导航卡”。导航卡没毛病,地图应该也没事,在电脑上用WINCE模拟正常使用。各地方发贴求助无法解决。问原卖家说GPS卡座虚焊或是主板虚焊,机子买来就百十块钱,去店里修也要一百多,所以干脆不修了。不过为了宽解下自己,拆下来看看吧。

楼主:
仔细观察了一下,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装回完形,上车,故障依旧,“请插入导航卡”另外音乐卡还是播放一会儿音乐就停,下次开机就加载失败,USB口及其他功能正常。就这样子吧,等哪天有能力了再收拾,或者等它自愈吧。   最后空调出口左边的螺丝上的时候掉到里面去了,在下面也没有看到,敲了一回也没有出来,不知道掉哪里去了,反正在车里,先这样吧。
      一通操作下来,老毛病没解决,还掉个螺丝,失败呀,这几天老是做事不顺利,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唉!

网友A:
播放音乐也加载失败  很大可能机器本身问题   刷机估计可以解决   方易通的固件应该还可以找到

网友B:
借这个机会直接换个安卓大屏呀

网友C:
没找到储存这不白拆了。。。

网友D:
我原来的车上用的
是不知名的DVD7寸导航
觉得安卓大屏爽
就换了个杂牌9寸的
看起来是不错 屏大了点 倒车也清晰了点

就是声音没法听
拆开看了两台机子都是7388 的功放
声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千差万别
杂牌安卓大屏的没法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音乐也加载失败  很大可能机器本身问题   刷机估计可以解决   方易通的固件应该还可以找到 ...

正在找呢,学习刷机过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这个机会直接换个安卓大屏呀

9年的车了,外面伤疤处处,觉得没有多少再额外改装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储存这不白拆了。。。

以前一直不知道这个车机的方案,没拆开过,现在终于知道是方易通的了,不白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原来的车上用的
是不知名的DVD7寸导航
觉得安卓大屏爽

开始也打算要个更大屏的,但这个是紧凑车型,本身就窄小,大屏导航占用的空间大,突出来好多,看上去不舒服,这个起码耐看一点吧。当时某鱼上碰到了,150元到手,自己安装接线,觉得很实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找呢,学习刷机过程中。

我这里有个通用版的  你看下 合适就刷下试试  不保证你的机型一定能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w7CBGT9rW-vIksys1jBkw
提取码:o46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通用版的  你看下 合适就刷下试试  不保证你的机型一定能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 ...

有没有比较新一点的?先下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比较新一点的?先下载了,谢谢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3BULMZzknJwhGnBiVrQng
提取码:dkx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3BULMZzknJwhGnBiVrQng
提取码:dkxi

这个新一点,是2015年的包,今天发现系统里面可以改协议,是不是不同协议对导航和音乐卡也有影响?换了一下协议,现在不出现请插入导航卡了,出现缺少导航文件了。

网友E:
小奥拓吧,还是不要折腾了。没新机型匹配它,不能在线更新地图的导航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奥拓吧,还是不要折腾了。没新机型匹配它,不能在线更新地图的导航真没啥用。 ...

地图多的是,GPS论坛上随时可以下载,不折腾了,不定我哪儿弄的不对就出毛病了,先这样用吧,嘿嘿。

网友F:
方易通的方案好像很容易虚焊,把主板和底板之间连接的焊点都补焊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易通的方案好像很容易虚焊,把主板和底板之间连接的焊点都补焊一下试试 ...

是这一部分的焊点吗?拆开时发现有些焊脚补焊过,我又焊了几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这一部分的焊点吗?拆开时发现有些焊脚补焊过,我又焊了几下。

是的,我上次一台智跑导航死机,屏闪,估计差不多有二十多个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上次一台智跑导航死机,屏闪,估计差不多有二十多个虚焊,

谢谢兄弟,我有时间再焊一次,上次只是点了下,没加锡,估计还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