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路由3 WiFi6路由器评测

楼主(2020-06-06):
参数
CPU:凌霄双核1.2GHz
内存:128MB
网口:四个千兆网口,支持WAN/LAN自适应(网口盲插)
网口传输协议:802.3、802.3u、802.3ab
无线协议:802.11ax/ac/n/a 2*2 &802.11ax/n/b/g 2*2,MU-MIMO
无线速率:双频并发,2976Mbps(2.4GHz:574Mbps,5GHz:2402Mbps)
天线:四根5dBi的外置天线
裸机尺寸:242mm x 151.9mm x 40.9 mm

2.4Ghz频段有两个功放芯片,5Ghz频段没有功放芯片。所以2.4Ghz信号较强,5Ghz信号一般。
与华为AX3对比只有尺寸不同,其实就是华为AX3换了个壳。不过价格比AX3便宜一点。

荣耀路由3:复制$lc1g1rz5l9w$打开手机淘宝立即下单
华为AX3:复制$OYXI1rzR5Dd$打开手机淘宝立即下单
华为AX3 Pro:复制$20fG1rzQblj$打开手机淘宝立即下单 (推荐,2.4Ghz和5Ghz各两个功放芯片,信号更强,还有NFC一碰连网功能)

其他路由器实现NFC一碰连网功能的方法: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539.html

开箱
我是在华为商城预订,然后199元买的,发的EMS,从东莞发货。

路由器本体一个,12V1A开关电源一个,说明书一张。

通电连网

插好电和接好网线后连接上WiFi,然后浏览器地址栏输入路由器管理页面地址192.168.3.1,然后按照引导配置就好。

可在华为智慧生活APP中绑定路由器,然后就可以通过APP远程更改路由器设置。

这是电脑版的管理页面

测速
笔记本使用的WiFi6无线网卡是AX200,笔记本升级AX200无线网卡教程: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556.html

有线速度
从电脑拉文件到NAS速度接近千兆满速,证明我的网线和NAS都达到千兆。

5Ghz频段
协商速率:2.4Gbps

从电脑拉文件到NAS的速度最高78MB/S,达不到WiFi6的速度啊,不知道是路由器问题还是网卡问题。没有其他WiFi6设备来测试了。

2.4Ghz频段
协商速率:574Mbps

从NAS拉文件到电脑,速度最高26MB/S。

手机
由于我手机(荣耀10)太老旧,不支持WiFi6,WiFi5也跑不了多高。

推荐阅读

网友A:
无线多换几个信道试试,,可能有些信道会干扰大点,会影响速率

网友B:
荣耀的路由器,
也就跟百元的争一争吧,
简单用用还成,
高级设置门儿都没有,

网友:
区区几百兆宽带加上极少支持WiFi6的设备,信号强的5G足够了,不着急上WiFi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多换几个信道试试,,可能有些信道会干扰大点,会影响速率

其他信道结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荣耀的路由器,
也就跟百元的争一争吧,
简单用用还成,

华为的路由器系统高级一点的设置都没有,还有很多问题,真的很垃圾,还是openwrt用着舒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华为的路由器系统高级一点的设置都没有,还有很多问题,真的很垃圾,还是openwrt用着舒服 ...

不过也分跟谁比,
虽然连缩水三剑客的高级设置都比荣耀详细,
但荣耀也有他的好,
虽然端口少但人家随便插,
即便天线分贝不高也没功放可人家信号质量就是比同样用料的高一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也分跟谁比,
虽然连缩水三剑客的高级设置都比荣耀详细,
但荣耀也有他的好,

华为系统最坑的一点就是,AP模式LAN口居然不能设置与主路由同一网段,设置AP模式后连管理页面都进不了了,必须连它的WiFi才能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也分跟谁比,
虽然连缩水三剑客的高级设置都比荣耀详细,
但荣耀也有他的好,

信号质量感觉也没多好,比我的二手思科EA6200差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也分跟谁比,
虽然连缩水三剑客的高级设置都比荣耀详细,
但荣耀也有他的好,

华为的家用路由器是真不怎样

网友:
华为的家用路由器不是特别强劲哦,选择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