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基亚lumia2520电池 保护 充不进电 可不可以换电芯

楼主(2020-06-06):
前几天买了一台诺基亚lumia2520 电池不能充电只能插电源使用 太不方便了 我想请问一下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电池芯换了  图片都是网上找的  机器就懒得拆了  麻烦大神讲解一下 谢谢了                  应该是3.7V 2000mah 4块吧   我量了一下  一块电压是-0.24  其他是0.2左右

网友A:
电源板保护了,要是可以的话看能不能单独给电芯充电

网友B:
如果像笔记本有电池锁的? 那就无戏
反正坏了,那就找块旧电池先试试,可以充再买4块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保护了,要是可以的话看能不能单独给电芯充电

单独充了-0.2那个试了一下  有1个小时 吧 用表量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像笔记本有电池锁的? 那就无戏
反正坏了,那就找块旧电池先试试,可以充再买4块换上。 ...

看网上 说有激活的  我感觉不像是锁 像是休眠了  用一块好电池替换上或者直接焊上能试出来吗  4块串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