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升级WiFi6无线网卡AX200教程和速度评测

楼主(2020-06-06):
最近换了WiFi6路由器荣耀路由3就想把笔记本无线网卡也升级一下体验一下WiFi6的速度。
我的笔记本是惠普战66AMD版,型号是HP 455R G6,CPU是锐龙3500U,原网卡是RTL8822BE,内存双通道16G。拆机换无线网卡教程在下面,旧的笔记本可能不支持,2018年之后生产的笔记本大多都可以。

AX200:复制$YCUK1sETbTo$打开手机淘宝立即下单

AX200
AX200是Intel出的一款支持WiFi6的无线网卡,集成蓝牙5.0模块。
支持2x2 MU-MIMO。
5Ghz频段支持160Mhz频宽,最高速度2.4Gbps;2.4Ghz频段最大速度574Mbps。

测速
有线速度
从电脑拉文件到NAS速度接近千兆满速,证明我的网线和NAS都达到千兆。

5Ghz频段
协商速率:2.4Gbps

从电脑拉文件到NAS的速度最高78MB/S,达不到WiFi6的速度啊,不知道是路由器问题还是网卡问题。没有其他WiFi6设备来测试了。

2.4Ghz频段
协商速率:574Mbps

从NAS拉文件到电脑,速度最高26MB/S。

拆机换网卡
首先卸下背面的所有螺丝。

然后慢慢撬开外壳

拆开外壳后先拆下电池。

这个就是无线网卡了。

接着先拔掉天线再卸下无线网卡上的固定螺丝

然后拔出旧的无线网卡,把新的插上去拧好螺丝插好天线。

接着把外壳装好,就可以开机测试了,如果是win10系统接上网线联网就会自动下载驱动安装,或者换之前下载好驱动。

推荐阅读

网友A:
升级的很成功。但也需要光猫、路由都达到千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的很成功。但也需要光猫、路由都达到千兆才行。

宽带300M,光猫、路由器、交换机全千兆,网线六类屏蔽线(单端接地),无线路由器是荣耀路由3(WiFi6),文中测速的服务器是内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