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问下大家有什么办法在降压的同时不降电流?

楼主(2020-06-06):
问下大家有什么办法在降压的同时不降电流?
有个16.8V10A的电池想降压后给12V10A的车载设备供电,需要怎么实现降压同时电流不会减小,谢谢。

网友A:
买可调DC降压模块,,不过10A电流有点大,,不那么好买,,你这个降压不大,,串几个大电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
3-4个二极管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个二极管差不多了吧

额 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可以?

网友:
整个电动车电瓶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可调DC降压模块,,不过10A电流有点大,,不那么好买,,你这个降压不大,,串几个大电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

二极管要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极管要什么型号的?

马云那边找几个20A电流的二极管应该差不多了吧,,电压只要降到14V多点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和汽车电路相连的话,,你这个电池估计可以直接接车载设备,,车载设备本身就有降压升压的电路,一般不差你这点电压差距

网友:
还是买降压模块安全方便点

网友B:
二极管靠谱吗?我觉得还是模块比较好

网友C:
车载设备,啥设备啊,我估计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什么设备也不说,一般车载设备直接用没问题,二班的可能boom,大电流降压模块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载设备,啥设备啊,我估计可以直接使用

车载吸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靠谱吗?我觉得还是模块比较好

主要降压模块好像都没有10A电流的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靠谱吗?我觉得还是模块比较好

降压模块找不到10A的 很多都是3A-5A这样

网友:
买大功率DC-DC模块,其他的都不靠谱
二极管的压降随电流变化,不稳定,损耗又大,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载吸尘器

直接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