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钛度耳机-暗鸦之眼

楼主(2020-06-06):
周末在家无聊,外面风大雨大的,找出之前在地摊收来的耳机,声音空洞的钛度-暗鸦之眼修修。声音空洞应该是地线断。这种网吧耳机客人都不会爱惜,扯断线是常事。换线又找不到合适的,
所以都是直接整个换。那天也不知道是那根筋抽了,居然买了回来。撬掉海绵,耳机单元是薄膜的,
蛮大一个,低音应该不错。电路板做工还行,接线都有标识,USB的5V是左右眼睛的,会忽闪忽闪。
拔掉也行,对音质没影响。头梁引了4条线去右耳,电路板是直接粘上去的,有点漏野货的感觉。
把线焊下来,万用表通断档,一根根量。那根不响,就慢慢撸耳机线,期待滴~~的声音。
还好,这个是耳机出来大概5CM处,剪开,果然发现线折了。麦克风2线,耳机3线,USB2线。
焊接前,焊接后,再量一次,避免二次拆壳。原样装回去,搞定。

整体外观,两边有像眼睛的灯。

整体外观,两边有像眼睛的灯。

麦开关,音量调节。

麦开关,音量调节。

隐藏麦

隐藏麦

音频插头

音频插头

撬开海绵,耳机单元。

撬开海绵,耳机单元。

电路板

电路板

单元

单元

薄膜的。

薄膜的。

头梁引到右耳的四根线。

头梁引到右耳的四根线。

通断档,找断点。

通断档,找断点。

找到了,剪开,果然是这里。

找到了,剪开,果然是这里。

准备焊接回去。

准备焊接回去。

搞定。

搞定。

放大看看。

放大看看。

试机OK

试机OK

网友A:
自带功放的耳机?这芯片应该也具有USB声卡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功放的耳机?这芯片应该也具有USB声卡功能吧

应该没那么厉害,感觉5V就是给那两会忽闪的眼睛供电的。

网友B:
单元灵敏度低,要加功放,声音应该不错的。

网友C:
在浅笑那里买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那么厉害,感觉5V就是给那两会忽闪的眼睛供电的。

有个冰霜之眼,只有usb没有这两个线的,内置独立声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浅笑那里买的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家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元灵敏度低,要加功放,声音应该不错的。

还行,听歌,打游戏,表现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冰霜之眼,只有usb没有这两个线的,内置独立声卡

单USB接口的,比较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