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jms578怎么改名字

楼主(2020-06-06):
手上有一块U盘主控板是jms578桥的,把原先那个固件显示的名字用UITraedit改成自己的会显示jms579。如果把固件里面jms579改成自己的,会提示固件错误刷不进去。

那个软件里面也改不了名字,求教一下大神应该怎么改

网友A:
可以直接找刷固件的工具改啊
厂商编号型号UID什么的都可以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找刷固件的工具改啊
厂商编号型号UID什么的都可以改吧

我用那个软件那个地方是黑色的,修改不了。

网友:
我用的是JMMassProd2刷固件的,密码是jmicron

网友:
你的jms量产工具里有一个JMMassProd.ini文件,里面有几行
VenderID=152D
ProductID=0578
StringA=       /这里是制造商名称
StringB=       /这里是产品名称
String3=       /这里是序列号
改好之后再次量产应该就可以,我用这个方法改过jms578,jms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