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康铭强光小手电,并修复不能开灯故障(KMS KM-A307)

楼主(2020-06-06):
闲来无事,整理房间杂物的时候发现了搁置N久的一只强光手电筒
纯铁身材,拿着很有手感
按下开关试试,咦,怎么不亮

LED灯珠还像还完好,只是透镜刮得太花

可能是电池没电了,于是拧开尾部电池后盖换个新电池试试,然并卵,按下开关依旧不亮
拆开看看,兴许是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尾部电池后盖弹簧没有锈蚀(常见那种电池放太久漏液导致负极接触弹簧锈蚀的)

拧开头部灯珠前盖,弹簧接触,沉金小板上应该焊接着LED

拿出小板看看,透镜聚光杯小板完美取出

原来LED是在另一个小板上,并不是直接焊在沉金板上

沉金板上放着好几个元器件,LED通过两根线连接到这里

空间不够,LED只能孤零零地放在单独小板上,中间黑色的是塑料圆环,固定LED灯珠用

沉金小板上放着1个10μf的贴片电容,1个10μH的插件电感,1个SS14贴片二极管,一个1个无字四脚IC,这个应该是升压电路,把5号电池的1.5v电压升高到可以点亮LED的3.5v

直插电感是焊接到表贴焊盘上的,不做过孔焊接是为了不破坏背面的电极接触区域

接下来看看电池仓部分,内部凸出金属片是接电池正极的

另一端,拿掉弹簧先,这个弹簧是和沉金板接触的,也是电池的正极,它和上一张图的凸出电极片就是通过按键控制通断的

弹簧片下方也是连着一个凸出的金属片

仔细看金属片都是折起来的,把金属片拉直,然后可以先取出固定按键的黑色塑料筒,接下来就可以取出按键开关了

按键背部就是放在这个塑料筒的开槽处,然后两个金属片折叠成90度,这样合体起来的开关放在电池仓里很结实
仔细看这个开关,很有喜感,有点像九品芝麻官的官帽

拆下来的开关和手电电池仓

开关是可拆开的

两个凸片金属片通过这个像锣一样的金属片连通,看到上面的污垢,就明白了是什么原因

把凸片金属片也拆下来一起擦干净

看下开关的外壳,复杂的机构设计

开关的键帽,一黑一白

白色是嵌套在黑色里面的,仔细看这个键帽的围裙,是不是很熟悉,对,就是我们常用的圆珠笔按键

清理干净开关内部金属片后把他们组装好

拆下的全部零件

拆下的零件和另一个小手电一起对比

组装完后,打开开关,亮了,某人不信,对着她开一下,差点亮瞎她的xx

两兄弟,对眼

两兄弟,向前看

两兄弟,看过来

至此,这个小手电算是完美修复成功
夏天到了,晚上带出去溜达还是不错的,运气好的话可以去公园抓个知了猴啥的
但是也不要到处乱晃,万一照到打野的,说不定还招人骂

嘻嘻,大家都是文明人,都要讲文明

最后,论坛是大家学习交流的地方,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渐渐喜欢上了折腾
所谓生命不止,折腾不停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后续再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拆解
《《完》》

网友A:
这是纯铁的筒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纯铁的筒身?

是的,纯铁筒身,兼作电池负极连接

网友:
谢谢分享。。。。。。妙手回春。。。。。。

网友:
楼主确定不是铝合金的外壳么?这个灯珠也就能称之为LED手电了,强光谈不上

网友:
这么点材料,价格相差不大,铝合金反而容易加工和散热,用铁不知道想什么

网友:
一只草帽LED也可以称为强光手电?但看开机状态亮度还可以。

网友(2022-05-29):
正在拆手上的小手电,学习了,我这款那个圆形的电路板不敢硬拆,想把电路板上的1.5v电源输入找到,然后改装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