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佬们推荐个便宜的热风枪

楼主(2020-06-06):
求大佬推荐个热风枪,平时吹个小芯片用用。不是专业维修。随便玩玩求推荐个型号

网友:
可以试试万里电吹风机,外形像金属鼓风机,把进气口调最小可以化焊锡拆芯片。轻量一些的有旋钮款手持热风焊台,几十元价格有刷电机出风。还有一种多一个类似笔记本电脑电源大小,数显款便携调温热风焊台,好像200多元。内置工频变压器的台式热风焊台我不清楚了。

网友A:
风机的80-90,气泵的160-180,推荐买气泵的

网友:
快克875+975+啥的吧,至少比和它再便宜一半的寿命长不少,再便宜的,用起来贵

网友:
也想买个玩玩 型号看花了眼

网友:
有一个安858烙铁风枪一体的,自己还加了一个手机维修电源上去,有兴趣私聊

网友B:
用的少的话,就那些858,868啥的,100块左右,我就是用的这种,挺好用的。随便玩玩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机的80-90,气泵的160-180,推荐买气泵的

啥牌子都可以吗?

楼主:
业余玩玩有点贵啊,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少的话,就那些858,868啥的,100块左右,我就是用的这种,挺好用的。随便玩玩足够了。 ...

啥牌子的啊?同样858型号,搜出来看好多个牌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啥牌子的啊?同样858型号,搜出来看好多个牌子

我买了个金卡思858D,带数码管显示的,手柄有风扇,94块,业余玩玩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金卡思858D,带数码管显示的,手柄有风扇,94块,业余玩玩够了

价格不错,这牌子为啥我找到的都是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