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10年前的宏基3750G 加液金散热,这次绝对不会侧漏!!!

楼主(2020-06-06):
这笔记本很老了用的I5代的U,这机器的风扇太弱了,一点都不暴力,散热不行,先作死加个液金玩玩。

我太穷了啊,在这个笔记本上付出了太多太多,,在散热器上面加散热片,在笔记本后背用激光开孔,重新改造风道,这次又上液金。。。。

我这个笔记本还能再战斗几年,就是GPU太垃圾,现在的软件,连浏览器都不会去调用它,几乎没有任何软件可以调用这个GPU,鬼~~

改造视频:
西瓜:https://www.ixigua.com/i6831928959878300168/

B站: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fa4y1e7zw/

============图片版============
拆开的主板全貌:

露出的CPU:

热管上我也加了散热片:

这是卖的液金硅脂:

标记处散热器在CPU上的投影:后面会知道原因

找到软体胶贴:

按照散热器大小,贴上外层胶贴,防止液金溢出!!

在胶贴上涂上黄金硅脂:

涂好的样子:

CPU上面涂上液金:

GPU上面涂上黄金:

安装散热器:

拼凑好,开机:

用激光,给笔记本打洞:

最终散热完美改造~!!

网友:
瞎折腾系列

网友A:
我觉得液态金属适合手电筒等不太值钱的地方,笔记本电脑最好用绝缘导热硅脂,风扇换个可调速最大转速快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液态金属适合手电筒等不太值钱的地方,笔记本电脑最好用绝缘导热硅脂,风扇换个可调速最大转速快些的 ...

液态金属比手机筒贵多了

网友C:
别作死,维修期那里曾经一堆加液金进cpu进显卡之类短路烧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作死,维修期那里曾经一堆加液金进cpu进显卡之类短路烧鸡的

谢谢提醒。只要方法正确,问题不大,笔记本因为晃动很平常,液金会乱窜,所以一定要围起来,目前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态金属比手机筒贵多了

确实是挺贵,还有其他问题,比如会不会像玻璃体温计里的裂开后挥发,吸入可就麻烦了。

网友:
真能折腾,开这个口子下面再放个风扇吹啊,这样散热不是更好么。

网友:
十几块一公斤的分析纯 石墨粉+硅脂析出的硅油,散热比这好,注意绝缘

网友D:
是用相机拍的视频么?

网友:
讲道理我觉得其实信越7868已经能应付绝大多数了,液金风险太高

网友:
我认为,先点一个点,压下散热器。再拿起,看扩散多大氛围,再补充一点。因为涂液金厚了,所以被散热器压扁后扩散太多。

网友:
感觉所谓的“液态金属”就是噱头。“液态金属”在导热性能与导热硅脂的差距上个人觉得并不值得在价格上的差距

网友:
都被带偏了,最好的散热是散热器全属完全贴合核心,只因加工总是个非完全平面,然后所做的工作就是非常薄薄一层,压上散热,导热物多的排出来,剩下的填补凹陷处,来补充导热的面积!然面很多人来一堆,以为给一层会有用,不知厚了导热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相机拍的视频么?

索尼a6500拍的

网友E:
我去年也略纠结a6500和a6400,最后选了a6400: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42
但最最后还是用手机

网友:
芯片周围围起来不是防止液态金属流到主板上的,是防止流到芯片晶体旁边的电阻电容上的,lz为硅胶贴画的框并没有防止GPU上的液态金属乱流

网友:
直接7921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年也略纠结a6500和a6400,最后选了a6400: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74 ...

我更早一些,去日本出差,那时候a6000刚上市,没得选,就买了,不过说实话连拍的快门声真好听
最后,的确还是手机更方便 哈哈,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拍照手机发展的这么好,无锡的nikon 卡片机都关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