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子padavan固件路由器利用USB口做轻nas,方便访问家里的文件

楼主(2020-06-06):
一直想自己弄个nas,放一些工作文件、照片等等。要求是使用简单,好用,能有简单的账号权限管理。
我想要的nas主要是在电脑上用,要求任何能联网的地方都能访问,存取文件能和在本机硬盘上一样方便就好了。要什么APP什么专用客户端的都不好用,不考虑。
最重要的是,便宜!

考虑过群辉等成品,太贵,很多功能又用不到。我只想简单的能存能取就好。
考虑过玩客云之类的,要客户端,用起来很不方便。

最后,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利用padavan路由器固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毛子路由器固件搞定了这个轻nas。

硬件要求:
1.带USB口并且刷了padavan老毛子固件的路由器。推荐7621芯片的,内存最小128M,闪存16M以上。7620的性能太弱,64M内存不够用会卡,8M闪存的固件不完整会出各种奇葩问题。
2.有公网IP的宽带。最好是光猫桥接路由器拨号,省去很多麻烦。
3.U盘、移动硬盘,或者多盘位的硬盘盒。
其他要求:
自己的域名。

设置步骤:
1.启动VPN服务器。如图,开启VPN服务器,协议选PPTP就好,其他设置按照图中一样即可,保存设置。

2.设置VPN账号。这个账号是用来登录VPN的,没有这个账号就没法在外面登录路由器内网。如图设置VPN账号、密码。可以设置多个,填写好账号密码之后点一下右边的那个“+”,最后别忘了“应用本页面设置”。

3.开启SMB共享。如图,开启SMB共享服务。如果想让硬盘自动休眠就要选一下“硬盘超时休眠时间”。如果想对nas进行账号权限管理的话就把共享访问模式选为“账号允许”,如果不想每次访问都要输账号不进行权限管理的话就选为“全部允许”就行了。

4.设置nas访问权限。如果不需要权限管理的可以直接跳过这步。
如图,差上U盘或者移动硬盘后,在 网络共享(samba)里点击左上角带“+”的小人那里点一下就是添加新账号和密码,可以添加多个。添加好之后选中其中1个账号,这个账号的颜色会变成红色,在右侧调整文件夹访问权限,R/W是能写能读(当然也能删),R是只能读取不能写入(也不能修改和删除),NO是连看都不让看直接拒绝访问。

5.设置DDNS域名动态解析。
这一步是为了更方便的在任意地方链接到路由器的内网并访问nas。因为一般我们宽带的IP地址是动态的,所以需要域名解析来帮助我们获取最新的IP。
当然这一步也可以跳过,但是你就必须在出门前记住自己的公网IP,而且如果断个电或者运营商刚好给你更换了1个IP你就惨了,访问不到路由器和nas了。
我这里用的是阿里DDNS,花生壳等其他DDNS也可以,设置好之后都能用的。具体方法查一下都有的。

6.新建VPN客户端。在电脑桌面新建1个TXT文件,然后把文件名改为VPN链接.pbk

7.VPN链接的创建。
双击“VPN链接.pbk”,会问你“电话簿是空的……”,点“确定”。随后选“工作区网络”。internet地址用刚才步骤5里面设置好的域名,目标名称填自己喜欢的就好,继续下一步。用户名、密码填本帖子第2步设置的VPN账号密码,再点“创建”。

至此所有设置完成。

在所有能够连上互联网的电脑、手机上都能方便的访问家里的nas了。
访问步骤是:
1.链接VPN。
2.如果是电脑,打开任意文件夹,在地址栏输入"\\192.168.x.1"(这里的X填你自己的路由器网段)回车即可看到路由器上插得U盘/移动硬盘里的文件。如果设置了访问权限,第一次打开文件夹的时候会让你输账号密码。
如果是手机,先安装ES文件浏览器,然后找到手机自带的VPN设置好并连上VPN,就能在ES文件浏览器里查看nas上的文件了。

网友:
有点复杂,支持一下

网友A:
7620共享还行,可以用,下载不行,总是死机,7621真的神u

网友B:
偶也想,但一直通电总不是个办法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正好需要,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7620共享还行,可以用,下载不行,总是死机,7621真的神u

USB读写的时候都很占用CPU,7620在读写的时候会100%占用但是速度却上不去,7621虽然占用也高但是速度要快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也想,但一直通电总不是个办法

一直通电问题不大的,我问过玩nas的,长期通电没什么问题,而且可以设置没有读写动作15分钟后休眠,用电也不会太费

网友C:
之前看了你格力风扇的帖子,我也深被这个风扇困扰,不是无极调速的,哎,这么简单的功能都不做好

请问一下你现在用什么型号的风扇?或者有什么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了你格力风扇的帖子,我也深被这个风扇困扰,不是无极调速的,哎,这么简单的功能都不做好

请问一下 ...

格力风扇说起来就是个坑。那风扇后来退掉了,反正我是不会再买了。
现在用的100左右的普通风扇,自己用串联电容的方法改了高低档,低风挡用起来比格力那个破扇子好多了。

当年是不懂单片机开发,现在懂了,但是也懒得去替他们改程序了。
直流风扇的成本其实并不高,估计再过个2、3年价格也就降下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格力风扇说起来就是个坑。那风扇后来退掉了,反正我是不会再买了。
现在用的100左右的普通风扇,自己用串 ...

我是图省电才买,直流的是30w左右,交流的是60w往上了

这种pwm调速设计的那么糟糕,是不是只能改代码,物理上加点什么元件能解决吗?

比如现在5档是900转,6档直接1500转,7档是1700转,加电阻什么能6档1200转这样吗?

现在5档风少,6档噪音大,服了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读写的时候都很占用CPU,7620在读写的时候会100%占用但是速度却上不去,7621虽然占用也高但是速度要 ...

没关注CPU占用,只看效果来着,反正发热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图省电才买,直流的是30w左右,交流的是60w往上了

这种pwm调速设计的那么糟糕,是不是只能改代码, ...

直流风扇效率是高很多。特别是低速挡的时候。不过因为价格高很多很多所以是省电不省钱,直流风扇高出的价格够普通风扇吹个十年二十年的了

调速只能改代码,简单的加减元件没有任何作用

网友D:
最好用个支持raid的硬盘盒或阵列,数据安全事大。

网友E:
需要 curl 程序,opt 环境内置或手动安装 opt 后输入[opkg update; opkg install curl]
这一步就难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个支持raid的硬盘盒或阵列,数据安全事大。

冷备份才是最安全,阵列的安全性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 curl 程序,opt 环境内置或手动安装 opt 后输入[opkg update; opkg install curl]
这一步就难倒了 ...

不需要这一步的。
8M固件是不完整的,怎么整都整不好的。16M固件才是完整固件,不需要这一步就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F(2020-10-29):
二级路由是不是要做dmz?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级路由是不是要做dmz?

从来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加紧努力